工业电源
请大家教教我!!谢谢了

楼主(2005-10-28):
小弟问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3相电动机380/220 Y/△ 连接
我想知道的是220V是三角连接~~它这220V指的是单相电220V还是3相电是220V啊??
因为我接触过的都是以380V接星型的!!
重没接过220V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请大家尽量教我~~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是不是我的问题简单啊??就算简单请大家还是给我解释解释吧!!!恳求~~~谢谢!

网友A:
是三相220v.因为当你用380v星形接时,每相绕组承受的也是220v,三角形接法时,相电压等于线电压

楼主:
但是我重没见过进来3相是220V的~~~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啊??
我做到现在~~见过的全是3相进线是380V的!!
什么地方是220V的!!

网友B:
标准的异步电动机,功率3KW以下的采用Y接法,4KW以上的采用角型接发

网友:
应该是三相200V吧,我知道的是日本在采用,部分原装引进的设备中采用,当然你也要用200V的电机。

楼主:
我没见过3相是220V的~~不知这种3相220V的电一般用在什么地方的啊??有什么地方用啊??大家有用过吗??

网友C:
health:国内三相低压配电常见的都是380V的,但国外如日本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的低压配电是三相220V的,从这些国家进口过来的设备一般都要配一台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才能正常使用,当在维护这些电气设备时就注意千万别把220V的设备接到三相380V的电源上去.

网友D:
俄国可能是3相星型220V,单相127伏50赫兹;
另外请看: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93521&page=2

楼主:
谢谢大家了~~让我知道了不少!

网友E:
其实三角型接法是没有相电压的 只有一个线电压 就是火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应为三角形属于首尾相连的接法 这也是我从事这个行业不久一点自己的看法 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正确 还希望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