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循环泵

楼主(2005-10-29):
爱默生变频器控制循环泵,低速设置30HZ,高速设置45HZ。当变频器从低速(30HZ)加速到高速(45HZ)时,管道流量计检测流量突然下降(比低速还小),数秒后流量才上升到高速。希望有高手帮助。谢谢!!

楼主:
爱默生变频器控制循环泵,低速设置30HZ,高速设置45HZ。当变频器从低速(30HZ)加速到高速(45HZ)时,管道流量计检测流量突然下降(比低速还小),数秒后流量才上升到高速,这是流量已经保护,切换接触器控制的旁通。希望有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
修改参数就可以

楼主:
什么参数,能叙述一下吗

楼主:
现场生产特急,希望有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B:
PID参数,P=200~300,I=50~100,试一下,多试几个参数,

网友C:
PID参数和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