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关于plantscaper400用法?

楼主(2005-10-29):
比如说现场设备有一个转换开关(比如说有a,b,c,d四个档,每次只能拨到一个位置每),要实现远程控制,一般该用画面的哪个组件实现?可否在combobox里添加?
如果只在画面里只添加一个combobox,里面加入a,b,c,d四个档位,那这四个档位实际上应该对应四个位吧,而你的combobox对应点时只能对应一个吧(在quickbuilder里建此点时,只能在源地址那连一个位地址吧?),也就是说它只能有两个状态0或1,如果这样的会,这个combox就不符合我的要求了,该怎么办?难道必须只有两个状态的时,你才能用combox吗?

网友A:
这太好办啦,连接一个整型数,例如用1,2,3,4代表四个档位,再对应四个硬点,这不就可以啦,^_^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