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antscaper400里displayerbuilder的问题?

楼主(2005-10-29):
一个系统有上位机装有plantscape400,一个主站和多台从站:从站有现场/远程档(互斥),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取消上位机画面的命令?

     具体细节是这样:现场人员离开后,开关打到远程档,之后上位机通过画面组件给其命令(此命令先下传到主站,再通过profibus-dp下传到从站即现场设备,在现场设备端它是非按扭型命令即V0.0闭合,执行;V0.0断开,不执行)让它处于某种状态,此时上位机的画面那个组件一直处于选中状态,刚巧,现场需要紧急操作,人员将开关拨回现场档,由于所有远程命令都是在远程档位闭合的前提下执行,所以此时,所有远程命令失效。当你执行完现场操作要离开时,你仍需将开关拨回远程位,此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由于上位画面的组件一直处于选择状态,命令仍存在,当开关打回远程档时,现场设备又立即动作了,这个该如何解决?我想实现让开关只要一打到现场档,不论是远程命令正在执行,还是没有执行,上位机画面的命令要全部取消,重新归位,即回到不操作的状态,请大家帮帮忙该如何实现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你们做工程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们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请各位帮下忙,给些经验

网友A(2006-01-20):
你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开关量信号,要么为"1",要么为"0",你只能做到现场操作时,中控信号跟随变化.

网友B:
可增加一个DI点作为远程/就地(如1为远程0为就地)状态判断,以此作为条件做到起停逻辑里去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