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plantscaper400这样可以连接到slc5/04吗?

楼主(2005-10-29):
我手头上有rslink oem,rslogix500,plantscaper400,电脑,串口线,slc5/04plc,请问:
我现在已经通过串口可以将程序下载slc5/04里了。plantscapr400也已经画好图了,那我想在现有的这种软硬件条件下,我能否让画面监测监控slc5/04呢?在各软件中该如何设置呢,能否详细指教下,谢谢。

网友A:
这要看plantscapr400中是否有slc5接口授权,rslink oem版就可以,然后在QUICKBUILDER中进行组态。

楼主:
plantscaper400在interface里,只有ab plc(rslink),和logix5550前的灯亮绿色,在option里只有sever redundancy,alarm pager,downtime analysis,odbc data exchange前亮绿色,这个版本可行否?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