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S

楼主(2005-10-29):
  我有一台EPS带电机无法启动,电机连接线大概1000M,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是没有搞定!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
EPS22KW,输出电压110V用变压器升为380V,启动电流过大,再用降压的方式来切换!可是无法启动!希望各位能帮以解决!谢谢了~~~~~~~~~~~!!!!!!!!!!

网友A:
由于变压器升压,EPS22KW,输出电压110V,设计浪涌考虑(3倍为330V),变压器升到380V,大电压,和大电流会使其无法启动,要符合标准才好。

网友B:
什么EPS输出是110V啊,就算1000M的线的压降也不会有多少啊,有直接输出380V的为什么不用啊,现在的EPS有带变频启动的,不用考虑那么大的启动电流

网友C(2008-07-27):
多大的电机?考虑几倍的启动冲击?

网友D(2009-09-24):
加输出电抗器应该有效果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