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你们一 个问题 就是那个注塑机可不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注塑机每一 个动作呢

楼主(2005-10-29):
请问你们一 个问题 就是那个注塑机可不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注塑机每一 个动作呢

网友A:
完全可以.就是显得太原始,太落后了

楼主:
请问你是不是要用多少伏的继电器吗
是不是这样的啊

楼主:
请问这位师傅用了继电器控制注塑机
动作 会不会变慢

网友B:
动作不会变慢,顶多就是不够灵敏。兴许会产生误动作,故障率可能高一点,不过可以用。

网友C:
用变频器

网友D(2006-04-24):
以前用继电器控制,现在一般都用PLC控制.两种设备我都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