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是不是要看多少伏的继电器才可以控制注塑机的每一 个动作呢

楼主(2005-10-29):
请问是不是要看多少伏的继电器才可以控制注塑机的每一 个动作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继电器有各种品牌和规格,不同规格的继电器,控制电源都是不一样。要控制一个设备的每一个动作,不是看继电器需要多少伏的电压,而是看需要多少个继电器,一般说来一个动作至少需要一个继电器,如果动作元件功率大的话有必要使用接触器。
另外有几个问题楼主有必要了解一下:1.这个设备是不是打算全部用继电器控制。2.整个设备控制部分的电源需要多大的电压等级,容量多大。3.每一个动作是使用什么驱动设备,马达?还是气动电磁阀?还是油压电磁阀?或者还有加热器?工作电源是什么电压等级?容量多大?4.最关键的是所有动作的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
多谢你帮我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B:
注塑机是做什么用的.哪位朋友练打字的话请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是节能省电啊

网友C(2006-01-18):
继电器的种类繁多,触点点数多少不一,看你用多少和怎么用了

网友D:
要有工艺说明,根据工艺来做设计电路图的
工艺不同所要的继电器也有不同

网友E:
TO大家是朋友:
注塑机是用来加工塑料制品的设备,原理基本是把PP、PA等原材料经过加热熔化,然后喷射到模具里成型,经过冷却脱模。

网友F(2006-05-04):
还不如用PLC去控制,目前类似的多动作控制,大都用PLC了.

网友G: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继电器的种类繁多,触点点数多少不一,看你用多少和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