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新手 请教系统搭建问题 刘老师请进

楼主(2005-10-29):
我是名在校学生 现在做的课题超出我能力所及 请求高人指点
一个海上用的跟踪瞄准系统 多轴控制云台放在船上随船起伏波动而调整姿态使安装在云台上的摄像机始终瞄向远方目标 我认为应该用到三轴控制 请问我该如何选择硬件搭建这个系统  说的外行话希望能理解 多谢了!!

网友A:
这个系统,就运动控制部分而言,理论上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对系统响应速度的要求,这决定控制器的选型;负载的大小,这决定电机的选型。另外一部分工作,我就不了解了,是通过图象处理来跟踪目标吗?

楼主:
谢谢刘老师!
是通过图像处理来跟踪目标
另外的同学做图像处理 我的工作是用他给我的信号控制后续的运动系统 现在需要选购运动控制器和电机 驱动器等硬件 我不知道应该参考什么参数来选择我要的硬件
摄像机并不重 要求一秒钟内能旋转360度
请老师点拨 谢谢

网友B:
哈尔滨工程大学曾经做过类似的项目。对于电机的控制要求并不是很高。

网友C:
您需求的这种产品专业说叫陀螺仪,它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机械陀螺一种是光纤陀螺,主要用在军工方面,精度也不一样,是很专业的一种产品,建议你到网上搜索察看。这方面的产品建议你到哈工大,北航,北京303所等地学习,好像大部分的伺服产品都可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点
可惜我们不用陀螺仪 陀螺仪的原理我知道一点
但是我要做的课题不能用陀螺仪 ]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项目是?
我怎么能查到啊?
学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D:
用 http://www.baidu.com/ 搜索关键词“跟踪瞄准系统”,找到相关网页约1,370篇,请你自行检取有用资料。
例如:
动态高型控制方法在电视跟踪系统中的应用
提高光电经纬仪跟踪快速运动目标能力的一种方法
捕获跟踪瞄准系统的基本技术问题

 光电成像跟踪系统
作 者:张守辉 出版社: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04-01 ISBN:781094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