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大家一 个问题你们能帮解答吗谢谢

楼主(2005-10-29):
请问各位同僚把变频器安装到注塑机用节能的时候会有射胶不足还会严重缩水应该怎么办呢?麻烦你们可以帮我解答吗?
1,可不可以接继电器到射胶的电磁伐呢
这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1.使用变频器驱动马达不会影响到马达的功率的,如果使用得好的话很多方面的特性还能得以提高。
2.电磁阀本来就是用继电器控制的。

楼主:
这位师兄谢谢你
我还一 问题想问你
我把继电器接到射胶伐会不会影响到生产呢
这样说吧
高压关摸。和射胶不足
我向你们请教请教可不可以把高压关摸和射胶着一 块能不能把继电器串联在一 起呢?

网友A:
对注塑机的原理不清楚,“高压关摸和射胶着”这两样东西是怎么动作的,顺序如何,都不了解,我也无从说起了。

楼主:
我能请问你是学那门技术呢
你是做变频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