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这样有分步控制的温度控制仪表?

楼主(2005-10-29):
简单工艺说明:在一个容器中(反应釜)需要控制它的反应温度,升温是通过调节蒸汽的流量来控制温度。降温时是通过调节水的流量来控制温度。升温和降温均采用PID控制,且不能同时工作。仪表必须有分步控制(不是时间控制)。最好带温度无纸记录功能,若没有,必须有温度变送功能。
以上的控制要在一块仪表中实现,那个厂家有,请告之。谢谢!

网友A:
一般的调节器都可以实现,主要是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案。
如果必须用一块调节器的控制两个调节阀的话那就应该采用分程控制系统。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具体型号和厂家。

网友A:
大华的DB调节器就可以

网友B:
我们有美国红狮的温控器,主控输出是模拟量,再带一路模拟量变送输出,但没有分程功能。我们西门子的智能阀门定位器,不仅有分程控制功能,还可以将不同类型的阀门(等百分比,线性)相互转换。具体资料,请留联系方式,以便寄送。
上海矢量自动化   021-54807896  侍洪来
 shihonglai@hotmail.com qq:329360862

网友C:
厦门宇电的AI-808调节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买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表在配上一只PT100铂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AI-708表用过还不错.

网友F:
选用宇电AI-818PAXX4L2加热/冷却双输出同时有变送测量功能。

网友G:
类似你反应釜功能我有控制过,而且效果不错,仪表具备加热和制冷功能变送4-20mA采集数据,有兴趣联系 :800-858-2033 邵工

网友H:
我公司专业生产温控器,4个独立开关点,本身有变送输出,现场液晶显示,如方便可来电,具体探讨一下
电话:021-58880880  李先生

网友I:
推荐用工控机加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采用双RS485线通讯).总价约为4000元(含控制软件,不含工控机).方便灵活,简单.功能强大. http://www.tiasky.com/

网友J:
有这么烦吗?普通测温传感器配上调节器就可以解决。无纸记录功能配上无纸记录仪就可以了

网友K:
浙大中控的过程控制器可实现多回路的记录、控制功能(最多8路AI,4路AO,2路DI,12路DO)控制方案由用户自由组态实现

网友L:
想便宜点就买个PID调节仪,想记录就多花点钱买个带PID调节的无纸记录仪,根据你的控制要求,选型时确定仪表的控制输出方式即可。

网友M:
用RKC,没错.关键是PID参数的设置.

网友N:
根据我的理解,应该说这个现场很复杂,不是普通的温控器能够实现,在温度上升的过程中,需要加水么?条件应该说不清楚。需要控制液位么?等等!

网友O(2006-05-18):
搂主要的仪表在这里:www.greatelec.com

网友P(2006-11-08):
请教一下具体的分步控制的含义!!我们这边欧陆高端控制器3504/3508的2loop回路就可以作到,详细情况请咨询021-56531600-212赵文发

网友Q:
可以看看北京金立石的XM718加热\制冷双输出仪表,带变送输出。
13802946607 王先生

网友Q:
XM718P除去带有XM718仪表的功能外,还可以带十段程序段控制。

网友R(2006-12-12):
带双路输入输出的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S(2007-02-04):
 质量好价格又实惠的还是厦门宇光的,他们的服务和质量都很好。可以试708
厦门宇光网址:http://www.yudian.com/。

小俊!

网友:
英国WEST.英国欧陆.
010-82751531  刘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