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符号的含义

楼主(2005-10-29):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有关焦炉集气管压力调节系统图的符号含义的问题,PE-624,PT624,PIC/624/PZ-624,PR/624;TE-604,TT604;TE605,TI/605;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A:
第一个字母表示被测变量,后继字母表示仪表功能。数字编号(习惯称位号)由区域(装置)编号和回路编号组成。一般情况下,区域编号为一位数字,回路编号为二位数字。比如:TT604表示被测变量为温度,仪表功能为传送(相对现场就地指示来说),6表示600#区域,05为回路编号。又如PIC表示为压力指示调节。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P开头为压力,PE为传感器或检测位置(取源点),624为编号;PT为变送器;PIC为指示调节器;PR为记录仪.用压力变送器检测624编号位置的压力,信号送到记录仪以及指示调节器.
T开头为温度,TE位热电阻或热电偶,TI温度显示表.

寻找设计方面的规范,相关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C:
首位字母符号:A-分析;B-火焰、电磁;E-电气;F-流量;      P-压力;T-温度;U-多变量;Z-位置.
后继字母符号:A-报警;C-控制;E-检测;H-加热;I-显示;    L-灯;S-开关连锁;T-变送;V-阀;Z-执行.
部分符号意义,希望有所帮助。后面的字母就不晓得了

楼主:
青春散场:谢谢你!

网友D:
to  : 青春散场,请问在接线盒上的位号是啥含义,如:TS,T,TE,TES,
A,AS,XS等等

网友C:
不好意思,这些我也不是很明白,不知道用上面说的意义能否解释?补充一下,x表示单向、行程。如果解释不清,请见谅!如果你知道意义,望告知。

网友D:
是接线盒上的,是连接DCS与现场仪表的接线盒上的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