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速电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5-10-29):
有一台双速电机,高速是双星接法,32KW。低速是三角形接法,26KW。请问:
如果直接启动,不管是高还是低速,启动电流都会很大,有什么好的启动方案没有?空气开关要选多大的?

网友A(2008-09-11):
低速和高速分别是几级电机,空开150A,可以了,控制什么的

网友B:
如果想经济一些可以选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但不适合频繁起动,如果想要求高一些可用软起动器起动,那样起

动电流小,运行平稳起动后自动分离,可以频繁起动但成本高些

空开150左右就可以,你电机上不是有电机综合保护器吗

网友C:
100A空开足够了。

网友D:
自藕启动和软启动100A的空开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