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分火急!sl5/03可编程控制器故障处理请教

楼主(2005-10-29):
在用的一台SLC5/03CPU(1747-L532),上电后不到一分钟CPU上的FLT指示灯就变亮,输入模块有LED灯亮,输出模块没有LED灯亮,系统不能运行,机器不能工作.因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及编程器或软件,不知是何故障?应如何处理?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CPU出错了。建议用电缆在线看能否读取错误信息。

楼主:
谢谢XIEZM,不过我没有这些外围设备,有没有别的应急方法?CPU上的钥匙选择开关REM位置是不是监视位置?

楼主:
SLC5/03 CPU有用电池吗?若有,电池是内置的吗?

网友B:
先转换到编程模式,在转回REM模式,看能不能清除故障!
如果不行,在用其他通讯路径看看,你的出问题的输入模块的组态,重组一下,试试.再不行,拔掉有问题的模块,看看CPU FLT灯还亮吗?不亮,是模块坏了!1!

网友C:
还可以将设置CPU恢复到出厂状态。QQ:329900202。

楼主:
谢谢MICK1000。CPU的FLT灯是闪烁,而不是恒亮,前两天不能运行,没做任何处理,今天又能运行!时好时坏,一般应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上电后转换开关吗?MICK1000

网友B:
都可以,软件中转换也可以,

网友D:
SLC CPU出错也有可能是逻辑问题的。
比如PID的PV必须给他限幅,否则万一PV仪表过来的信号干扰波动,有可能为负值,则CPU就死掉了。
还有使用除法计算时也要限幅,不能为0;倒计数器到0要终止计数等,否则也可能到负值。

网友E:
532有串口呵,不需要其他外设的,找一条数据线,一台有串口的PC联机看看错误代码,这是解决为题的最佳途径,CPU报错可能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