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改造必须要换电机么?

楼主(2005-10-29):
我们要改造滑差电机,但客户不想更换电机我们也有一些方案但不理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ljj74730@126.com

网友A:
问题要说得明白一点,如果是加变频器改造,只要把滑差离合那一块
想办法连在一起,其他都不用动

网友B:
还要看负载情况和使用的转速,如果负载重且转速低那必然要换电机,不然拉不动。

网友C:
无论负载有多重,转速有多低,只要原滑差电机能用,就不需换电机。
滑差电机的特性与变频器基本一致,滑差电机能用的场合,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也能用,且足够用,因为少了一个中间转换环节,其电机效率将提高约10%。本人曾改造过一电机:用11KW普通电机+变频器,替代了15KW的滑差电机

网友D:
用变频器驱动改造滑差电机,我们改了不少,很少不成功的.只要把滑差离合那一块想办法连在一起,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就能用.我们前几天到兰州一水泥厂改造的两30KW的滑差电机,工作频率一般多在20HZ左右,节电率达80%.

网友E:
滑差电机输入端就是普通异步电机.只是设计时参数和普通电机有区别.变频器驱动改造滑差电机没问题.节电如何很难讲.
变频是调速形式的一种.现在都与节电联系.搞不明白.

网友D:
同样是调速,变频调速却可以节电,而且节电率很好,为何不值得推广应用呢?!

网友F:
是吗
这样有什么不好

网友G(2007-05-14):
滑差调速电机的输入端是普通异步电机,工作时该电机处于额定转速,而滑差调速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转矩相同,所以转速的调节范围越大,滑差调速器的效率越低,其变频改造的节电效果越好。

网友H:
是的很简单,只要把离合器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I:
怎样连接?如何连接最简单方便?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