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改造?

楼主(2005-10-29):
我们要改造滑差电机,但客户不想更换电机我们也有一些方案但不理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ljj74730@126.com

网友A:
可以透露详细一点的信息吗?比如,这个电机是干什么用的或是对转动有什么要求,改造的目的和要求是什么?

楼主:
印刷行业,启动力矩不很大,11kw的滑差电机

网友B:
随便说说,个人观点:
滑差电机有点象磁力驱动类输出.如磁力泵等.最大的优点是低速时不怕负载堵转.滑差电机的名字的意义很明显.作为调速将被变频取代.不知怎么改造?

网友C:
上面的你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啊!我有点看不懂你的具体意思。
印刷上是要调速的,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啊?不过用变频是最佳的了。

网友D:
你是在运用上全部改造还是只改造调速
如果调速就用变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