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会用INTOUCH的大哥帮个忙,救急

楼主(2005-10-29):
我在装INTOUCH8.0的时候,在最后几秒装不上了,有这个提示:服务"Network DDE DSDM"(NetDDEdssm)的启动失败.请确认你有足够的权限启动服务.这个是什么问题?谢谢帮忙!!!!!

网友A:
你需要手动打开 network dde 服务.
完整的服务名为Network DDE DSDM,设为自动方式,并启动服务.

楼主:
大哥,具体的怎么操作?

网友A: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Network DDE DSDM]-双击。
修改参数为启动,自动运行方式。

楼主:
谢谢大哥,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