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有人了解调制解调器的输出么?

楼主(2005-10-29):
情况是这样的:
我用一对外置modem进行远程连接控制器。
目前,希望能利用modem的串口输出,现场判别modem是否连接状态,类似于外置modem的连接状态灯。不知如何才能知道该信号线?

网友(2006-08-10):
i don't know also!

网友A:
可以使用我们的电话线传输模块,当模块与对端连接成功,会通过串口返回连接成功信号。具体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510-85110721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B:
可以和我们联系
曹烨
***********************
唐山蓝迪北京办事处
电话:010-68458028
手机:13810322526
网址:http://www.land-comm.com

网友C(2006-10-11):
这个问题看看我说的对吧
简单的串口数据传输与接收啊!
http://www.blogjava.net/badboyryan
顶
不去就算了知识学不到不管我的事情啊!
调制解调器作用是把数字信号调解成电的模拟信号,然后在另一端
把电信号解调成数据信号
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和名称的由来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