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5-10-29):
  各位大哥 大姐好。
  我现在有2条生产线,都用的是 S7-313的CPU,在现场用TP-170B和OP17,现在打算用上位机来进行集中控制,我才接触,不知道的太多,我的方案如下。请大家指点:
  方法1。增加2个CP342-5 po 通信模块,该模块带有光纤接口的PROFBUS,传输介质用光纤,上位机器软件用WINCC。
  方法2。增加2个CP343-1 通信模块,该模块带有RJ45接口的PROFBUS,传输介质用PROFBUS电缆,上位机器软件用WINCC。
  我不知道这2个方法是否正确,是否经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是方案。
protool可以用于HML的组态可不可以用于上位机的组态呢???
 我在线等。
QQ:46634684    EML:dugang79@163.com

楼主:
没有人帮小弟下吗。。
等的太阳都落山了。。
 激情如火。亦云人云。 起个网名累深汗等等。。等大哥。。快呀。
小弟急呀。
今天怎么是星期6。哎呀。

网友A:
提点个人意见:
1、我觉得方法2比较经济
2、PROTOOL只能应用于HMI,所以上位监控得用WINCC

网友B:
你怎么不用MPI啊?    MPI多点接口网络特点:一个网络可达32个站;通讯速率:187.5Kbits/s或12Mbits/s;通讯距离50米;所有S7-300\400的CPU都集成了该口。该网主要用来连接短距离的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
就要一个编程适配器啊!

网友B:
补充一下,PC机中加CP5611/5613网卡

网友A:
" yimtq:"提出的是个好方法

网友C:
他提出方案1是不是有特殊要求?通讯距离远,要求速率高,屏蔽好,还是想熟悉一下profibus。

楼主:
先谢谢上面几位。
 距离是比较远,大概有300M。 看来用MPI是不可以了。。。
 难道MPI通信距离就那么50M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MPI的传输距离。。
 还有PPI通讯协议是一种主从协议。MPI是不是多点对等通讯协议。

网友D:
你的两种方案区别就在于一个用的是光纤,一个用的是水晶头。
所以这得看你的PLC通迅模块与上位机的距离

网友E:
比较好的一个论题,能不能大家将其展开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