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谈谈光纤驱动的原理

楼主(2005-10-29):
现在好多变频器都在用光纤作为隔离驱动,我们光试驱动板时应怎么加驱动信号?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光纤作为隔离驱动一般用在中、大容量变频器上,测试驱动板时,一般在驱动板上会有测试点,用示波器(最好是4通道以上)连接测试点,观察输出波形。

网友B:
不知哪里有详细资料?

网友B:
那里可以下载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