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NT631C-V1触摸屏无显示

楼主(2005-10-29):
   下传完程序触摸屏进入初始化后然无显示, 可进入设置画面,且可在维修画面下的子画面中分别看传下去的每一屏的内容,说明已传下去了,重新清过内存,再传,仍无效。
屏为NT631C-V1
    有哪位高手,请回电话13311037653  或wen_yy9@tom.com

网友A:
OMRON 触摸屏用过不多.好象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在子画面可以看到内容,说明传输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画面切换功能键设置不正确,如果没有问题,则应检查系统设置。愿意交流。 E-MAIL:CHG-2005@SOHU.COM   TEL:13122766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