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02D系统

楼主(2005-10-29):
电机带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当关断驱动器电源后再重启后发现坐标位置发生变化了,例如x轴值从100.000变到100.029,绝对值编码器不是能保持位置不便吗?这误差是怎么来的呢?希望哪位高手能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A:
单靠编码器凭什么保持位置不变?断电以后你用外力带动电机,要靠编码器缩住位置吗?

网友B:
伺服电机从ON OFF ON过程中有点来去是正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外力作用,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就是能够随时位置记下来,没什么影响的,假如位置确实有变化,而编码器却没反应出来,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