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川变频人

楼主(2005-10-29):
手中有汇川MD300的T0.7KB的变频器,外接电位器,发现把电位器调到一半时变频输出已达50HZ,以为接线有错,说明书上是10v频率源,可变频上只有24v的,打电话到经销商那里,说那个便宜所以功能少,你接上个电阻吧,没办法只好在电位器的一根线上串上一个电位器来降压.等机器发出后,发现说明书上有F3-09为:AI最大输入设定,我想把它设为50%,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手中已无机器,所以请教各位.不行的话,以后就打算换个牌子,13616193032,王

网友A:
汇川变频器用电位器设定频率是非常方便的,其他变频器在这个功能上也差不多。只要设好0V和10V对应的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B:
汇川机已经不错了!小机我虽然没用过,我想也不一定会差.如果你一定要换,我推荐你使用贝西变频器!贝西电气小机性能还算稳定,那帮人做人做事都还行!我们每个月能用个20多台,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C(2007-07-23):
你好,请问汇川变频能否与其它软启串联使用,请回复我的邮箱kuaile13913600176@163.com,或电话013913600176郑建虎
                                                                                                    2007/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