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500专电机变成50转用变频器可以吗?

楼主(2005-10-30):
朋友想用变频器把普通的电机调成速度很低的,可是我老觉得不合适,速度太低了,是不是点饥要发热,或者转距很低,到底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A:
可以呀!用矢量控制的

网友B:
工艺设计应尽量不让变频器长期低速运行。这样变频器与电机发热会比较大,普通电机可加装散热风扇。

楼主:
什么是矢量控制,变频器不是把最高频率,上升下降时间一设不就行了吗,我不懂,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
就是近似直流电机的一种控制模式,效果很好但对变频器和电机的要求都较高,如果要求较高最好是闭环控制

网友D:
采用变频器的话有点浪费,只运行在1.7HZ左右,如果非要这么用的话,建议采用一个减速机,这样电机的功率可以降低,变频器的功率也可以降低。将变频器在20HZ左右,输出50转比较理想。整个要考虑系统的最大运行频率。如果你仅仅需要50转,最大设计为1500转时,可能会因为误操作引起设备故障。

楼主:
用个减速器能降低电机的功率吗,是电机发热浪费的能量吧,要不然输出功率不是有我的负载决定的吗?

网友E:
调整频繁可考虑双速电机4/16极,不过不太好买

网友F:
增加减速机是增加力矩的所以相应的电机可选小一点

网友G:
增加减速机或者用变频马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