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7-BS紧急求助!!!

楼主(2005-10-30):
我是新手,现手里有只CERMAT的人机型号是GD17-BST1A-C0现想找此人机的编程软件及编程电缆,如果能提供电缆接线图那是最好不过了。还请大大们帮帮忙!!!谢谢!!我的邮箱wxmgh@126.com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是我们公司正编写的 CERMATE人机入门书 部份资料, 希望对您有帮助 ! 上海智国 QQ 霞
建议 : GD17 系列在开机前准备稍具繁琐, 下列有任一程序错误有可能导致无法连机. 底下的教学为本公司经验所得愿以大家分享. 有关操作我们是以能与本公司MB SPLC运行为前提, 其它功能请自行进入该公司网站查阅. 一 : 软件准备 1.GD17人机与Hitech PWS1711 同属一型因此我们均使用 Hitech ADP 3.2.02 版本软件. 2.请勿下载 Hitech ADP 6.0 版, 万一下载后可能导致 Hitech ADP 3.2.02 版 无法执行, 此时请一下列方式处理: a.同时移除 Hitech ADP 3.2.02 板与Hitech ADP 6.0 版 . b.进入 C:\Program Files\ 找到 Hitech 资料夹全部删除. c.重新安装 Hitech ADP 3.2.02 版. 二 : GD17 人机外部调整说明 : 1.找到背部DIP SW 位置. 2.除了 SW5 与 SW6 拨到 OFF ( 向下 ) 其它均为 ON ( 向上 ). 3.SW 相关指拨说明 a.SW5 – ON : 与PLC通讯格式依人机硬件 Configure 设定为基准. b.SW5 – OFF : 与PLC通讯格式依软件 ADP 设定为基准. 在这我们建议将之拨到 OFF 位置. c.SW6 – ON : 人机开机要求输入密码. d.SW6 – OFF : 人机开机不要求需要密码. 在这我们建议拨到 OFF. e.SW8 – ON : 开机后不直接进入与PLC 联机, 先进入人机 Configure 画面, 使用者必须按 Run AP 键. f.SW8 – OFF : 开机直接进入与PLC联机. 在这我们建议再开发程序时先拨至 ON . 等程序开使正式运行时将之拨到 OFF. 三 : 制作接线 : GD17 人机最特殊的 是有二各混合接口, 这二个接口 拥有 RS232 RS485 RS422 接口, 因此再使用时我们依下建议 1.选定 COM1 为人机与 PC 下载程序使用 串口. 2.选定 COM2 为人机与 PLC 联机串口. 3.制作 人机与PC接口线 : a.准备 9Pin公头与9Pin母头个一. b.9Pin工头为人机端, 9Pin 母头为PC端 c.如下图接线 :
4.制作人机与MB SPLC接口线 ( RS-232 接法 ): a.准备 9Pin公头与25Pin母头个一. b.9Pin工头为PLC端, 25Pin母头为人机端 c.如下图接线 :
四 : GD17 人机开机设定 : *开机前请先安装好 DC 24V 容量至少1A的开关电源. 1.打开电源 GD187 POWER 灯将亮. 2.GD17 将进入自我测试, 时间在三秒以内结束. 3.此时画面进入如下图所示 :

网友B:
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  linh8278@yahoo.com.cn

网友C(2007-07-02):
如果用25PIN 口做PC连接 应该怎么接?
GN17N 型跟这个一样可以用吗?

网友D(2007-12-14):
LG为:MASTER-K120S系列K7M-DT30U
触摸屏为:GD17-BST1A-C0
就是通讯不上。
我觉得可能是PLC没有设置好,或者线没有接好?
具体做法,请各位前辈帮忙!谢谢。
我的邮箱:WON_992@162.COM

网友D:
  LG为:MASTER-K120S系列K7M-DT30U
触摸屏为:GD17-BST1A-C0
就是通讯不上。
我觉得可能是PLC没有设置好,或者线没有接好?
具体做法,请各位前辈帮忙!谢谢。
我的邮箱:WON_992@126.COM

网友E(2008-02-23):
我的GD17连FBe-40MU也通讯不上,试了很多次  都不行  真麻烦

网友F(2008-03-27):
是怎么个通讯不上呢?能详细说下吗?或者留下联系方式,我来为您解决.

网友G(2008-05-14):
各位大哥谁有GD17-BST1A-C0的编程软件发给我一份,感激不尽!!

fukongwei@163.com

网友H:
GD17的编程软件就是hitech的ADP3

网友I:
下载电缆如下

panel-pc                                          panel-pc

9pin-9pin                                      25pin-9pin

2-3                                                  3-3

3-2                                                  2-2

5-5                                                  7-5

7-8                                              25pin 45短接

8-7                                              9pin 87短接614短接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我联系

qq444157998

网友J(2008-07-15):
我现手里有有一款人机,是CERMATE 型号是GD17-BST2E-C0,这个公司的网络我进不去,下载不了,现在想找此人机的编程软件及编程电缆,如果能提供电缆接线图那是最好不过了。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我的邮箱dxz1977@163.com

网友K(2011-01-05):
触摸屏为:GD17-BST1A-C0 怎样与HITECH通讯

网友L(2011-04-12):
GD17-BST1A-C0 可以上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