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可以解决故障

楼主(2005-10-30):
在某钢厂的转炉倾动机构中使用的变频器ACS800系列,有时会出现超速的故障。在本应用中是由四台变频器拖动四台电机带一个大的减速机。该应用中没有使用编码器反馈速度到变频器。共有两套系统,其中一套运行稳定但另一套则有时会出现超速或过转距的故障。向各位求教。

网友A:
加装编码器是根本的解决办法,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变频器控制系统不良。

楼主:
是否DTC控制存在缺陷?

网友B:
1.检查四台变频器运行数据是否一样:电流、输出频率,电流小的出力小,本来要四个人干的活,有人偷懒就肯定有人就要累死.适当提高输出频率小的变频器的输入频率.
2.检查变频器本身是否有故障,可以拿另外一套系统的变频器来更换经常跳故障的变频器.
3.马达是否绝缘老化导至漏电流增加而跳故障.
4.这些情况都无的话就要考虑加编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