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0不自动启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10-30):
   大家好!我用的是ACS400变频器7.5KW,是水泵电机变频,可是压力过压了不自动停转。

网友A:
和最低频率与睡眠设置有关.

网友B:
 一定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参数设定不对!你能把你的要求说得更清楚些吗!

网友D:
  水泵电机变频,可是压力过压了不自动停转------这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能否自动停转与以下3个方面有关:
   1 系统是否在不断的失水
   2 泵的出口单向阀是否灵敏
   3 变频器运行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从你说“可是压力过压了不自动停转”来看,可以排除上述1,2项,应该是变频器运行参数设置不合理。应该是PID参数与运行控制参数不对,正常情况下系统运行压力不会超过设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