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触点、线圈的延寿问题吧

楼主(2005-10-30):
最近公司搞费用控制,查前半年电气维修费用,月均7000RMB。三分之一为更换继电器(包括固态继电器)和接触器所用,其余有很大一部分为更换离合刹车线圈的费用。本人也知道可以通过串并联触点、合理运用电阻、电容、稳压二极管、续流用二极管、压敏电阻等可以实现对继电器(包括固态继电器)和接触器的触点及线圈,开关管的保护(不同的负载类型),也查阅过大量的书籍,但似乎都没有做过大全,很零散,而且参数的选取方法不详细。这一块的技术好象是纯粹维修经验的。有兴趣的同行不妨来讨论一下。

网友A:
说一下继电器与接触器坏在哪里.什么负载.AC还是DC.

网友B:
有可能是与使用的环境和工作频率有关!再一方面就是电压杂波问题!

楼主:
主要是触点被直流负载自感电动势烧蚀。直流刹车离合电磁铁线圈原理上似乎不会被烧坏,除非外因致使过热。电气参数很正常的。

网友A:
接点的烧蚀.我认为有多种可能.(1)闭合时电流过大(如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等)严重时放炮.(2)运行中过热.(选型偏小.过负载等)造成接点簧片弹性降低.接触不良.严重时也能放炮.(3)停止时拉弧是正常现象.但也会烧蚀接点.特别是电流较大的情况.还有不少情况.望各位指教.
楼上说的我还是没有很看明白.能不能仔细说一下.

电压-负载-电流开停以及运行中的参数.

网友C:
在设备的制造商和选型上下工夫吧.
故障出现无法避免,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意外,第三次是必然.一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不怀疑自己吗?

楼主:
感谢各位给出了部分原因,我的原意是总结一下防治方法。在此先说两条,并联RC吸收回路、浪涌保护器、钳位限压、并联稳压管、并联压敏电阻、续流二极管等。
另 问题并不出现在几处,公司新设备大量使用微继,只想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