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MU860在电厂煤仓的调试以及应用情况

楼主(2005-10-30):
请教一下FMU860在电厂煤仓的调试以及应用情况

网友A:
FMU860在我电厂的输煤程控中用在原煤斗上测量煤仓的煤位已经4年多了运行情况不错.

网友B:
e+h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实际上目前可靠的类似设备 如VEGA 的 西门子的 技术是很成熟的 质量也都比较可靠,只要确保是原装的 正品!

最关键的 是安装设计 和调试工作 做的如何.这就需要你去感受了,并要找到适合你项目的支持工程师!

 VEGA 的物位仪表 可以配 个连接器 1千多块 和计算机配合 你在集控室 就可以很轻巧的完成对煤仓顶部仪表的调试 呵呵 比较省事. 你也可以把仪表的全部设定保存在计算机里 作为一个文件, 调节其他同样仪表的时候 直接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