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H9902秤重控制仪表是北京哪个厂生产

楼主(2005-10-30):
有哪位知道DH9902秤重控制仪表是北京哪个厂生产的,它的生产序号是:京制01010115

网友A:
网上查不到的话多半就是贴牌生产的了
可以把具体资料看下吗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帮你供其他产品

网友B:
我公司可以提供称重控制仪表,不是你说的型号,参数有吗?
  北京做称重仪表的没几家,

网友B:
我公司电话010-62977168-807,可以帮你做,

楼主:
andyli:你好!
  仪表要跟电脑连接,要有通讯方式,最好是这种仪表,连上后,参数设置好就行了,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这种仪表,它的生产许可证号是:京制01010115.
                                      谢谢!

楼主:
它可能是衡器制造行业,或仪表生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