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S7-200

楼主(2005-10-30):
   我公司一批细纱机采用了西门子S7-200PLC (CPU是214的),有二个扩展模块。现在大量出现像模块之间接口不良的现象,还有就是它采用了高速计数测量不准确。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不知用什么东东高速计数测量,可能还是测量不准引起的。

网友B(2008-12-21):
我能帮你解决。13363542088

网友C:
你不说清楚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D:
呵呵,小PLC还是很好的啊 ,

网友E:
用的是编码器吗?还有你是不是指定了扫描周期?

网友F:
说的很笼统!!!!

网友G:
用DC24V的PLC,编码器脉冲信号很容易受到如变频器、24V电磁阀等干扰。

网友H:
老贴了,214的模块之间是有这个毛病,特别是振动比较大的地方,计数不准估计是用的接近开关速度达不到

网友I:
计数不准估计是用的接近开关速度达不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老贴了,214的模块之间是有这个毛病,特别是振动比较大的地方,计数不准估计是用的接近开关速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