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 3.5 与Modicon premium系列PLC的通讯

楼主(2005-10-30):
上位机:IFIX 3.5,下位机:modicon premium系列PLC ,通讯网卡:PCI-85 MODBUS PLUS 网卡,
供货商也发来了支持MB+ 协议的I/O 驱动MMP,下位机可通过变量直接编程而不是指定绝
对地址来读写,可麻烦的是通讯,现有的I/Odriver 在上位机中安装后发现还是象昆腾系列的PLC那样的绝对地址,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对PLC中指定变量的读写,请问如何能连接到PLC中的指定变量而不是绝对地址呢?我不知是驱动的问题,还是驱动的使用或配置不当,望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
你需要把plc 中的变量对应到地址中,不能直接使用变量进行存放。需要修改你的modicon程序。

楼主:
感谢Deng_lp的热心回帖!
只是不知如何修改MODICON程序,因
在premium的unity pro.面向对象编程,我无法予知或控制所用变量存买某指定单元中,是否把MODICON中的所用变量转存到中间寄存器单元,或是存到共享表(%MW)里?IFIX 中再通过此地址读写取所需内容?
劳烦高手指点迷津,不甚感激中!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

网友B(2005-12-19):
我用的是Intoch,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怎么解决的,能否详细告诉我,邮箱guoyanchong2@yahoo.com.cn

网友C(2008-04-30):
我也想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能否详细告诉我,邮箱
pszl123@yahoo.com.cn

网友D:
怎么没有找到杰控的版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