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吸收回路的阻值和容值

楼主(2005-10-30):
         请问并联在线圈两端的阻容吸收回路的阻值和容值,要怎么计算?

网友A:
参数可按下列经验公式选取:

R=10~30
PR≥FV(UARM/N)
式中: C — RC吸收电路电容(μf);
  R — RC吸收电路电阻(Ω);
P — RC吸收电路的功率损耗(W);
IT(AV) — 阀器件额定正向平均电流(A);
UARM — 臂反向工作峰值电压(V);
  N — 耳臂串联器件板 ;
FC — 电流频率(Hz);

网友A:
C=(1-2)X10(-3)IT(AV)

网友B(2009-09-01):
经验取值:如为保护继电器线圈:一般R=100---1000欧姆;C=0.03---1微法

网友C(2010-05-31):
谢谢!很需要这个阻容计算方式!

网友D:
常用的接触器、电磁阀等线圈,可使用51Ω电阻和0.47μF电容串联的吸收回路。这个不是计算的结果,是试验后觉得火花吸收的较好。

网友E(2011-07-26):
计算值在实际运用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不然不是成本高就是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