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RS232通讯干扰问题,急!!!

楼主(2005-10-30):
请教各位大侠:
S7-200(226)PLC和安川变频器装在一只电控柜内,变频电机线屏蔽层接地后,RS232转485通讯就出错,不接地就没事,而紧挨着的同样柜内刚好相反,屏蔽层必须接地,但不接地的柜单独工作没事,而紧挨着的柜一工作就影响没接地的这只柜,接地是一点接地,应该没问题,请高手支招,急啊!!!

网友A:
PLC的接地必须和变频器隔离开。变频器接地则PLC不能接地,没有变频器时必须接地,关键是变频器接地反而将干扰引入到了地,通过接地线将干扰引到了PLC

网友B:
信号地和电源地分别做.

楼主:
可PLC没有接地呀?

网友C:
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A:
对PLC进行空间屏蔽。变频器的干扰不仅来自于有形的电线,还来自于空间电磁波,电磁脉冲干扰加在PLC内部电路上,会导致PLC内部的高低电压,即1、0判断失效,进而导致各种错误发生。

网友D:
给plc安装隔离电源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E:
有什么根本的办法可以解决RS232的干扰问题??

网友D:
个人认为隔离模块是最简单的方法,其他的方法都是需要一定的经验才能搞定.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我心我素在 2005-11-2 8:14:00 发表的内容:
对PLC进行空间屏蔽。变频器的干扰不仅来自于有形的电线,还来自于空间电磁波,电…
--------------------------------------------------------------------------------------------
我也怀疑空间电磁波的干扰,还有,变频器的速度控制是模拟扩展模块给的,不知有没有串扰信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回帖,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F:
电源要隔离的

网友A:
变频器的速度控制是模拟扩展模块给的,应该存在干扰的情况,应该加装隔离模块,用光电隔离器什么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总之这几方面的工作做一做,应该会有成效的。

网友G(2008-07-17):
跪求各位兄弟
项目中PLC通过 rs232转485有源转换器
同上位机 通讯 为什么有时候掉数据??

网友H:
按照我的经验,可能你的整个接地系统就有问题

网友I(2013-01-11):
楼主兄弟,问题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