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氧分析仪选型

楼主(2005-10-30):
我装置有一段PTA粉末输送是经地坑起始的,粉末在管道内靠氮气压送,现欲在此处装一台氧分析仪,以检测地坑是否有氮气泄漏,请问此种工况下性价比较好的氧分析仪有哪些?谢各位了

网友A:
用激光气体分析仪
www.senseway.com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捡漏的目的,用一台电化学式氧气传感器就足够了,这种仪器很多公司都有,比如北京科力恒、深圳特安等。这种仪器价格不算太高。

网友C:
我就是科力恒的 010-58858788-606 梁路,woolar您在哪里?好像很熟悉我们公司哦

网友D(2005-12-07):
熊先生:您好!能说明一下您要测量含氧量的范围吗?是0。1—25%的还是100PPM—10000PPM的?

网友D:
熊先生:您好!能说明一下您要测量含氧量的范围吗?是0。1—25%的还是100PPM—10000PPM的?如果是前一个你可有上海庆联电子的ZOYF—B免维护型,就能解决你所说的问题!13801703646卢先生

网友E:
便宜的使用气体报警仪。注意采样和取压方式。
贵点的使用气体分析仪。微量氧分析仪。
看具体要求。
025-85977397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