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台达人机曲线图的绘制

楼主(2005-10-30):
各位师傅.我是最近刚开始用台达的产品,我想把温度的变化曲线在人机上记录并显示出来.根据台达资料介绍,一般曲线图中取样100点,地址设为D200.那么人机会读取D200到D299共100点的数值在曲线图上显示出来.我的问题是;因为温度数值是在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应该怎么样才能将温度模块读到的数值放到D100到D199中.不会是用MOV指令吧.如果用MOV指令,那太麻烦了.
请各位师傅在百忙中给予指教为盼.

网友A:
那就用历史曲线好了,这个曲线是随时间变化的,比如你的值存在D100里面,可以设置取样周期的。一般曲线不适合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我是要将曲线记录下来啊,历史趋势图只是实时的显示,但是是无法存贮的.

网友B:
循环指令不就结了。

网友C:
历史资料是可以断电保持的,在历史资料区设置时选择断电保持。设置采样周期和取样点数。

楼主:
谢谢您,能告诉我哪个指令,怎样使用吗

网友C(2006-01-10):
如果确实需要使用一般曲线,那可以使用BMOV指令来传送连续的资料,一次最大可以传送的长度为1024个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