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申克秤波动较大的问题

楼主(2005-10-30):
 有搞申克秤维护的朋友们吗?INTECONT PLUS 失重称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波动较大现象,流量上下波动最大时达到了1000kg,而在砝码校检,实物下料校检时都很正常,不知是不是外部干扰引起的啊,另:哪位朋友有申克秤的中文资料吗?能不能提供一份啊,谢谢

网友A:
这种现象一般不是为仪表产生,建议步骤如下:
一、观察每次的跳动是否有干扰的存在,如大型电机或者变频器启动;或者电网有大的波动;
二、先现场观察秤体机械部分在运行生产中,是否正常。这一点,在皮带秤上经常发生下部回走皮带弹起碰触秤体机械部分;
三、如经现场实地较长时间察看,特别是在仪表跳动时候察看,秤体机械部分无问题,建议测量承重传感器输入和输出电阻值,是否在标称范围内(一般在350欧姆或者450欧姆)
四、如以上故障现象均能排除,则建议按照仪表说明书自检步骤检测仪表。

网友B(2008-01-20):


网友C:
不知楼主的申克称用于什么物料,应该是在线连续测量质量流量,和物料的应该也有一定关系,另外检查一下称重计的下料管,是不是从下面有气上来,或下料管管壁有无积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