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数字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5-10-31):
我需要一种数字温度传感器,范围:-55度-180度,请哪位大侠推荐几款.谢谢 !

网友A:
我有你需要的数字温度显示传感器,可以现场显示,并输出一个4-20毫安远传信号
不知道和你说的合不合适?
我的电话是:13237484382
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B:
一体的应该没有,可能有集成方案(感温前端+数字化传输后端)

网友C:
这个温度范围比较麻烦,温度下限没问题,上限超过125℃,就不能选用18B20。看来还是用pt100吧

网友D:
买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表在配上一只PT100铂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