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卖血求救!!!(和利时MACSⅡ系统)

楼主(2005-10-31):
现象:#13号现场控制站现场信号到I/O柜模块的显示正常,但到DCS画面显示错乱,即现场正在运行的设备,在DCS画面上显示为关闭,整个站的大部分信号都这样。(现场开,模块也是开,但到画面就是关。现场信号到端子,到模块都正常,就是到画面不正常。)#13号站主要是开关量,用的是FM161-48和FM171模块。换过主控,切换过服务器,换过终端匹配器,查过现场控制回路没有接地,跪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检查FACWIE上位机组态数据库,上位机与下位机组态数据库可能没有对应好,可以用自带宏进行重新生成一次。

网友B:
#13号现场控制站在网络上的地址对吗?查查操作站上的网络通讯设置?或者硬件设置有否无意被更改过?

网友C:
查查有没有干扰源

网友D:
您说道“整个站的大部分信号都这样”,我觉得可能是数据库组态出了问题。您可以打开数据库看看地址是否准确。

楼主:
1.#13号现场控制站在网络上的地址对吗?
答:在服务器查询#13号现场控制站的主控单元的地址,是对的。
2.查查操作站上的网络通讯设置?
答:现在是每个操作员站显示都一样的错误。
3.或者硬件设置有否无意被更改过?
答:没有
4.查查有没有干扰源?
答:可否详细一点,我们试过短接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错误的,因为在模块端子上短接第一通道,在DCS画面上显示是第二通道亮),然后依次拔掉#13号站的模块,想找出干扰源,但发现,拨插模块对短接的通道不起作用。
5.检查FACWIE上位机组态数据库,上位机与下位机组态数据库可能没有对应好,可以用自带宏进行重新生成一次。
答:但其他站都正常,就是13号站出问题。证明服务器数据库没有错误。现在我们怀疑主控单元数据有错误,想关掉#13号站两台主控单元,但这样可能要造成停机。高手是否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停机处理故障?

网友A:
从现象看上位机运行正常,故障不应该出在出在下位机,故障应该出在上位机组态文件可通讯上,如果界面显示错误但未发生跳变,则不应该是干扰,把备份的上位机组态先清除后覆盖试试。再检查故障记录文件,看能不能找到错误提示。

网友E:
数据错乱,MACS底层控制站数据库与上位机中CITECT的数据库是属于两个厂家开发的,没有连接好,发生数据错乱。

网友F:
叫那该死的集成商来.不用去头痛.
不行.CALL ME QQ11779674

网友G:
应该是控制站的问题,登陆控制器,在线观察控制方案的执行结果。可以尝试一下以下解决办法:
1、检查I/O变量在全局变量数据库中的定义与I/O通道配置顺序是否一致?如不一致有可能会引起此问题。
2、全部编译编译重新下装。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问题还没解决,经测试:现场-主控通讯正常,主控-服务器通讯正常,服务器-主控通讯无法考证,所以问题也一直没解决,现研究决定两个方案,都是在线运行处理,
一,全停两台主控单元。(估计没用)
二,重新编译下装服务器。

网友D:
to: 大力水饺

有没有和和利时公司取得联系?象您这种情况,厂家应该派工程师指导.

网友H:
这里有和利时公司的人呀....呼唤他出来呀....

楼主:
和利时来人了,问题暂时没查出来,还是用我们的方案.

网友E:
有一个救急的办法,要和利时给你带两块新的主控制器换上,旧的拿回去好好查原因。系统肯定是要停机才行了了,在线估计很难解决问题

楼主:
今天申请停机处理。

网友C:
真是爱莫能助了
你门这套系统经常出问题吗
我门也正准备上一套监控整个厂房公共系统的监控系统
目前正在调研中
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I:
和利时的系统就这样,认命吧。以后记得用个好一点的系统

楼主:
为了安全起见,在停机不停炉的情况下,全停13号站的主控单元电源,让主控重新从服务器上读取数据,问题得以解决。分析其原因是因为传输过程中一个数据包丢失,造成数据串位。具体是什么引起,这个应该由厂家分析。最后谢谢大家提供的解决办法。
另外送给JJQ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意见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用进口的系统比较可靠啊

楼主:
呵呵,你说出来是我的想法,其他我不好多说,免得被人家攻击

网友J:
我们厂也用了两套和利时的系统,不过时间都不是很长,请问楼主的系统用了几年了,我很担心啊

楼主:
我用得就久了,第一代产品我们就开始用了。不过真正接触的是HS2000。

网友E:
原来是FS2000呀,怪不得,主控里面的风扇一出问题,主控很容易死机的,楼主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K:
很赞成楼主的意见(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进口的系统是比较可靠,但国产品牌也有好的,质量,性能,可靠性完全可以和进口的相媲美.价格也比进口的便宜,供货及时售后服务很好的,我们以前有用过很不错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咨询一下 8008582033 坐机打免费电话

网友L:
呵呵,我们也有HS2000,小心风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