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电阻在通信中的作用

楼主(2005-10-31):
      终端电阻是为了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在通信过程中,有两种信号因导致信号反射: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连续,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很小甚至没有,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必须在电缆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

     引起信号反射的另个原因是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这种原因引起的反射,主要表现在通讯线路处在空闲方式时,整个网络数据混乱。

     要减弱反射信号对通讯线路的影响,通常采用噪声抑制和加偏置电阻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比较小的反射信号,为简单方便,经常采用加偏置电阻的方法。

感谢mushroomlgy提供,由工控网整理

楼主:
    PROFIBUS的网络中,siemens的3UF50集成了终端电阻,若使用总线插头时,其插头上就带有隔离功能的终端电阻,如果在终端位置,将终端电阻转到ON,否则设为OFF;如果使用一些现场模块为最终端站点时,要选用单独的终端电阻。

    因为PROFIBUS的连接电缆通常采用TYPE A标准,其中的电缆阻抗值最大为165欧,390/220/390的等效电阻是170,是为了实现阻抗匹配。当没有通讯进行时,终端电阻可以保证信号线间的电压差。通常加载在终端的电压为5V,390/220/390使得两信号线点的电压值分别为1.95和3.05V,是理想的静态电压(差分),以上标准只针对PROFIBSU DP协议的

    终端匹配电阻值取决于电缆得阻抗特性,与电缆的长度无关。在传输过程中,采用双绞线(屏蔽或非屏蔽)连接时,终端电阻一般介于100至140欧姆之间,典型的值是120欧姆。

网友A(2005-12-02):
谢谢 终于对此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网友B:
很好,补充说明下:
1.RS-485需要2个终接电阻,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
2.为了抑制干扰,RS485总线常在最后一台设备之后接入一个120欧的电阻(即为上面所述)。
3.RS-485与RS-422的共模输出电压是不同的。RS-485共模输出电压在-7V至+12V之间, RS-422在-7V至+7V之间,RS-485接收器最小输入阻抗为12KΩ;RS-422是4kΩ;RS-485满足所有RS-422的规范,所以RS-485的驱动器可以用在RS-422网络中应用。

网友C(2006-01-14):
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怎么计算呀?

网友D(2006-03-24):
解释的非常好!

网友E(2008-12-06):
解释的非常好!长见识了!

网友F:
好多手册中写到要加的

但做试验,短距离没加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关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怎么计算呀?

无法计算!最佳值可以通过示波仪+可变电阻调节获得。

网友H(2009-03-18):
说的好,终端电阻的学问很大,应好好钻研。

网友I:
楼上的厉害 这么好的帖子被你给翻出来了。

网友J(2009-05-02):
终端电阻为什么要用金属的?

有那位朋友知道吗?

网友K:
选择与导线阻抗相匹配的电阻...

网友L:
通信信号在电缆(双绞线)终端引起反射,主要是由于电缆的分布参数造成的.阻抗不连续,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的特任变化,,终端匹配电阻值取决于电缆得阻抗特性,与电缆的长度无关

网友M:
终于明白了,学习了呀!谢谢你提供的资料呀

网友N(2009-06-20):
明白了,非常感谢!yi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