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如何制作DP电缆?

楼主(2005-10-31):
如何制作DP电缆?距离限制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你说DP接头吧,接头的说明书上应该会写的很清楚啊. 至于距离嘛最好不要超过200M.

网友B:
是PROFIBUS-DP电缆吗?国产的我们可以提供。

网友C:
把DP线接到DP头上就行了

楼主:
我想自己用9针头,自己做!谢谢!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