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几百米的微功率电台不申请频率(不缴费)行吗?

楼主(2005-10-31):
通讯距离为几百米的微功率电台不申请频率(不缴费)行吗?

网友A:
看你在哪个频段工作了

网友B:
是啊,几百米的可以采用802.11民用频段设备。这样就不用缴费了

网友C:
有这样的产品。索取资料联系:wy_lai@163.com

网友D(2008-06-22):
费用要看看频段,不看功率

网友E(2008-11-21):
要看频道和功率,但几百米肯定没问题啦~~
我是专业做无线通讯的
你可以看看www.tenwave.com.cn或联系13671829859

网友F(2009-01-09):
900MHz是GSM频段,会不缴费?应该是2.4GHz吧,标准的不缴费!

网友G(2009-02-11):
你可以用数传电台的专用频点,这样是不用缴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