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够CAN总线产品

楼主(2005-10-31):
我们单位目前在做利用CAN总线和以太网联合实现数据的采集传输和自动控制,因为刚开始接触,所有大家有合适的产品敬请推荐,如合适,数日将与你联系。。
1.以太网与CAN总线的交换机
2.防爆本安智能交换机     要求有多种I/O接口类型
3.设备口     RS232/485-CAN接口  FSK-CAN接口
4.本安防爆中级器

网友A:
我公司有专业基于CAN的PLC,和相关的一些控制器,以及CAN转各种信号的接口卡,例外我公司还是国际CAN协会会员单位。欢迎来电查询 021-58871153-224 联系人小周 www.spntech.com

网友B:
我公司有两款产品(EBD7X256开发板、EBD9200-I开发板)非常适合您的需求:

EBD7X256开发板硬件资源说明

CPU:ATMEL公司出品,ARM7,100Pins-LQFP封装,工业级芯片.带CAN控制器,网络控制器,USB 2.0 Device,SPI,TWI,USART,TC,ADC等资源。
Flash: 256Kbytes
RAM:   64Kbytes

[b]5路CAN接口:该板最大特色,兼容CAN2.0A/B协议;
1路485接口:
[b]1个100网络接口:  单口10M/100Mbps高速以太网
1个USB 2.0 Device 端口:带硬件检测电路
3个串口:其中一路用于DBUG功能,配合ATMEL的SAM-MA软件完成ISP功能;
I/O扩展:扩展出所有的I/O信号线,用于客户二次开发和扩展;
IIC电路:板载AT24C系列EEPROM,用于验证IIC电路的正确性;
SPI电路:板载AT45DB系列DataFlash,用于验证SPI电路的正
按键/LED:4个用户自定义轻触按键和LED,可完成“跑马灯”等基本实验,同时在开发过程用户可自己定义其功能;
JTAG:20Pins标准JTAG插槽,随搬赠送JTAG调试板;
电源:DV+9V输入或USB供电。

EBD9200-I开发板
EBD9200系统是我公司自主研发并以2004年首先推出的一款非常优秀的发平台,采用ATMEL公司AT91RM9200芯片(16-32Bit ARM920T 内核),主要针对那些要求外设资源丰富、功耗低、工作严格稳定的工业控制方面。系统外扩LCD控制器S1D13506,S1D13506是EPSON公司出品的LCD/TV/CRT显示控制器,功能强大,可外接多种显示设备。

EBD9200-I V1.3 硬件资源说明
中央处理器:AT91RM9200 (ATMEL公司出品),基于ARM920T内核,内带MMU;主频180MHz;工业级;
外部存储器:
       ◆ 内存:32MB的SDRAM(100M外频);
       ◆ Nor Flash: 16MB存储器
串口
       ◆ 一个标准9线高速串口(带硬件流控制可接Modem);
       ◆ 一个DEBUG串口;
网络接口
       ◆ 10M/100M以太网口,网络变压器隔离;[/b]
USB接口
       ◆ 两个USB Host (USB2.0 规范)接口;
       ◆ 一个USB Device(USB2.0 规范)接口;
存储卡接口
       ◆ 一个标准CF卡接口(兼容IDE)(5V);
       ◆ 一个SD/MMC卡
       ◆ 一个SM卡
       ◆ 一个SPI  dataflsh
       ◆ 一个I2C  Eeprom
LCD和触摸屏接口
        ◆一个50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和四线电阻式触摸屏的全部信号,让LCD显示更加稳定;
        ◆LCD控制器具有硬件图形加速引擎;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4096色STN或TFT液晶屏,数据格式为24bit RGB,支持LCD尺寸从3.5寸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800x600象素;
       ◆ 标准配置为元太256K色640x480/ 6.4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IDE接口
       ◆ 一个兼容CF卡;
[b]双路CAN接口
       ◆ 光电隔离
VIDEO扩展接口
       ◆ 可以直接输出VIDEO信号,支持S-VIDEO和AV信号。
VGA扩展接口
       ◆ 可以直接接CRT显示器。
时钟源
       ◆ 内部实时时钟(RTC)及外扩的一个带后备锂电池的实时时钟芯片(DS1307);
调试及下载接口
       ◆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电源接口
       ◆ 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直流电压范围是7~40V(推荐使用9V),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其它
       ◆ 一个IIC接口的实时时钟芯片(DS1307)用来验证IIC总线读写;

网友B:
我公司有两款产品(EBD7X256开发板、EBD9200-I开发板)非常适合您的需求。

深圳市英贝德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的ARM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承接ARM产品设计项目

深圳市英贝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Embedtech Co.,Ltd.
E-mail: sales@szembed.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青年大厦602室
电话:0755-83605322、83606552
传真:0755-83605322-14
QQ: 86124739
MSN: pengqingmei@hotmail.com
Skype: sz-pangpang

网友C:
单对、双对CAN专用双绞屏蔽电缆

hdsr178@yahoo.cn

网友D:
我们有CAN OPEN (PDO)通讯的人机界面,该产品可以多串口同时通讯,通讯协议不同。在屏内进行数据交换。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楼主:
感谢以上单位或个人给的产品介绍,有需要我会尽快与你们联系。

网友E(2006-02-27):
ESD中国---上海雁德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ESD电气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业务包括:

一)全权代理德国ESD公司原装进口高科技产品在中国的销售
1. CAN - CANopen & DeviceNet
适用于VMEbus systems, 各类PLC, PC 架构(PCI, CPCI, ISA, PC/104,PC/104+)的接口卡。
远程I/O模块, 控制端子
2. CompactPCI
基于CompactPCI 架构的工业控制计算机,适用于恶劣环境和高可靠性场合
CAN、以太网的智能接口,
适用于工业现场的I/O板卡
3. VME
I/O 板卡 :适用于工业现场,运动控制,图形处理,通讯端口,适配器,智能子系统等
4. 嵌入式系统
适用于不同场合带CAN, 以太网, 开关量和模拟量接口的独立控制器。
5. 软件
支持界面:
VxWorks, RTOS-UH, OS-9, OS-9000, LynxOS, pSOS, PxROS, UNIX systems, Windows 95 和 WindowsNT.
编程语言:
C++, C, JAVA, PEARL, Assembler.
6. 监控系统
完整的VMEbus工作站,
过程控制系统用CAN-I/O模块和离散控制单元。
现有系统升级。

二)按客户特殊要求研发软/硬件,提供咨询服务和系统分析。ESD在不同行业具有极高声誉和深厚的专业背景

三)提供完整的售前售后服务。在中国就可以立即联系ESD。

ESD,领先科技,成功之路

www.esd-electronics.com
021-50251425
13501821667施小姐
13801819192赵先生

网友F:
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工控事业部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can.asp
联系电话:020-22644249 22644399

以太网<->CAN总线 网关
RS-485<->CAN总线 网桥
RS-232<->CAN总线 网桥
(实现数据真正透明传输)

CAN总线数据采集模块

数字量输入输出
模拟量输入输出
继电器输出
热电阻
热电偶
PWM输出
频率测试

上位机接口卡

PCI-CAN(1路,两路,4路)
ISA-CAN
USB-CAN
PC104-CAN
等等

网友G:
我们有以太网<->can交换机, 欢迎来电.

网友H(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网友I(2008-12-21):
CAN总线测试、分析和诊断工具

1.基于USB的实时CAN总线智能数据记录仪
Kvaser Memorator能够让你从一个CAN总线记录数据到一个标准的SD或MMC盘。Kvaser Memorator提供一个双通道CAN总线接口带一个标准的USB接口并且包含一个SD盘。通过不同的产品版本支持高速,低速和单线CAN。
Kvaser Memorator有一个USB接口并且能够被用作一个强大的CAN到USB接口(如我们的USBcan II适配器),也可以用作独立的CAN数据记录器-两个产品合为一。作为一个数据记录器,例如它特别适合作为一个飞行记录器因为它的紧凑设计。一个最大的优点是用一个用户友好的配置程序做所有配置并且被存储在闪盘内。用PC设置配置使它更容易更方便,并且把它下载到Kvaser Memorator在野外使用。

Kvaser Memorator的主要特点
一个装置用于桌面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CAN讯息被打上时间-印记,具有10微秒分辨率。
大的在板RAM缓存器用于CAN讯息。
支持“只听”模式用于总线分析工具。
驱动支持主要的操作系统。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 Leaf、LAPcan、PCIcan、PCcan、USBcan等硬件而写的应用程序。
一个 SD/MMC连接器,能够接受SD或MMC闪盘,目前达到1 GB。
一个CAN连接 ISO-11898高速,50 kbit/s到1 Mbit/s(Philips TJA1050)。
选项,第2个CAN连接,能够用于高速(TJA1050)、低速 (Philips TJA1054)或者单线 ( AU5790 )。
一个 USB 1.1连接 (12 Mbit/s)。该连接兼容 USB 2.0。
电源来自CAN总线或者来自USB端。
内装实时(日历)时钟带电池备用。
记录器状态用4个外部可视的LED指示。
塑料外壳,尺寸宽*长*高大约 50*90*25 mm (circa 2 x 3,5 x 1 inch)。

2.专业的基于USB的实时CAN总线智能数据记录仪
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提供的功能包括一个优秀的CAN总线数据记录器和一个USB CAN总线接口在一台设备上。在把Kvaser Linx组合进来时,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也支持总线类型包括 LIN, J1587,和SWC。
作为一个数据记录器,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特别适合于在野外捕捉不规律的故障或者进行远程诊断。巨大的优点所有配置是由用一个户友好配置程序制作的并且存储在闪盘上。这使它既容易又方便地用PC设置配置和把它下载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用于野外。 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有一个USB连接器,能够被用作一个强大的USB CAN总线接口(如同我们的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 )。

Kvaser Memorator的主要特点
一个装置用于桌面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一个优良的CAN总线数据记录器和一个USB CAN总线接口的所有功能集中在一个装置内。
通过Kvaser Linx, 例如LIN、SWC、J1587等支持不同的总线类型。
驱动支持主要的操作系统。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标示符。
CAN讯息被打上时间-印记,具有2微秒分辨率。
大的在板RAM缓存器用于CAN讯息。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 Leaf、LAPcan、PCIcan、PCcan、 USBcan等硬件而写的应用程序。
两个CAN连接 ISO-11898-2高速,10 kbit/s到1 Mbit/s。
电隔离用于保护硬件。
130mA电源消耗。
操作温度范围从-40 到 + 85°C
电源来自CAN总线或者来自USB端。
内装实时(日历)时钟带电池备用。
记录器状态用5个外部可视的LED指示。
塑料外壳,尺寸宽*长*高大约 50*90*25 mm (circa 2 x 3,5 x 1 inch)。

3.基于USB的高性价比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Leaf Light是一个用于CAN的单通道USB接口。它能够很容易地把几个接口连接到标准的PC机。

主要特点
CAN讯息打上具有100微秒精度的时间-印记 。
处理高达8000个讯息每秒。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支持数据和远程帧。
探测错误帧。
非常好的EMC性能。
装备一个110 cm (44 in.)长的USB线缆和一个30 cm (12 in.)长的CAN线缆。
用9-针D-SUB连接器接入CAN总线。
专为USB 2.0而设计,向后兼容 USB 1.1。
低电源消耗。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所有硬件而编写的应用程序。
实际上无限数量的Kvaser Leaf可以经由标准的USB hub连接到单个PC机上,实现同步使用。

4.带MagicSync精确同步技术的高性能USB接口CAN总线分析仪
带MagiSync的Kvaser Leaf SemiPro是一个单通道USB接口,用于CAN。它能够容易地把几个接口连接到一台PC机上。时间印记通过Kvaser MagiSync被同步。具有灵活性并且使它特别适合于多通道的应用项目。通过不同的产品版本支持高速,低速和单线CAN。

主要特点
通过Kvaser MagiSync可在几个Kvaser Leaf SemiPro接口之间实现自动的和精确的时钟同步。该技术是Kvaser独有的和取得专利的。
CAN讯息打上具有25微秒精度的时间-印记和被同步。
处理高达15000个讯息每秒。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可靠的错误处理。
支持用于分析工具的沉寂模式。
低电源消耗。
非常好的EMC性能。
聚亚安酯线缆用于极端环境。
CAN总线驱动平台的电隔离用于保护硬件。
标记的CAN通道用于容易地识别所支持物理层。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所有硬件而编写的应用程序。
装备一个110 cm (44 in.)长的USB线缆和一个30 cm (12 in.)长的CAN线缆。
用9-针D-SUB连接器接入CAN总线。
专为USB 2.0而设计,向后兼容 USB 1.1。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实际上无限数量的Kvaser Leaf可以经由标准的USB hub连接到单个PC机上,实现同步使用。

5.带MagicSync精确同步技术的超高性能USB接口CAN总线分析仪
带MagiSync技术的Kvaser Leaf Professional是一个单通道USB接口,用于CAN和LIN。它能够容易地把几个接口连接到一台PC机上。时间印记通过Kvaser MagiSync被同步。具有灵活性并且使它特别适合于多通道的应用项目。通过不同的产品版本支持高速,低速和单线CAN和LIN。

主要特点
通过Kvaser MagiSync可在几个Kvaser Leaf Professional 接口之间实现自动的和精确的时钟同步。该技术是Kvaser独有的和取得专利的。
CAN讯息打上具有1微秒精度的时间-印记和被同步。
处理高达20000个讯息每秒。
自动传输缓存器,在一个定义的时间间隔发送讯息。
自动回应缓存器,在一个定义的事件发送讯息。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极好的错误处理。
支持用于分析工具的沉寂模式。
低电源消耗。
非常好的EMC性能。
聚亚安酯线缆用于极端环境。
CAN总线驱动平台的电隔离用于保护硬件。
标记的CAN通道用于容易地识别所支持物理层。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所有硬件而编写的应用程序。
装备一个110 cm (44 in.)长的USB线缆和一个30 cm (12 in.)长的CAN线缆。
用9-针D-SUB连接器接入CAN总线。
专为USB 2.0而设计,向后兼容 USB 1.1。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实际上无限数量的Kvaser Leaf可以经由标准的USB hub连接到单个PC机上,实现同步使用。

6.坚固的Leaf Light 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Leaf Light Rugged以低成本的价格支持所有带USB接口的CAN总线分析仪。在恶劣的环境,例如充满灰尘和潮湿的工业环境下,都能正常工作,工业等级IP67足以证明其安全可靠。
Kvaser Leaf Light Rugged应用的典型场合:人机接口、船舶、测试设备、工业自动化、各种带CAN通道的工具和不带同步技术的多个通道的CAN工具。

一般特点
IP67
重量轻、铝封装
易用于多种通道——可连接到任何的Kvaser Leafs的接口
优越的EMC功能
通过USB供电
快速和简便的安装和使用
低功耗——可通过一条USB线向多个设备供电

USB 接口
USB主接口
支持USB 2.0
兼容USB 1.1

CAN 接口
带用于保护硬件的电隔离的CAN总线驱动平台
支持USB 2.0A和USB 2.0B
支持数据帧和远程帧
监测错误帧
CAN信息帧的时间间隔可以精确到100ms

7.坚固的单通道或双通道USB接口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USBcan Rugged提供一个CAN总线接口带一个标准USB接口。Kvaser USBcan Rugged可以用于两个高速CAN通道 (TJA1050 兼容),或一个通道。

主要特点
一个装置可用于桌面和笔记本电脑。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CAN讯息打上具有10微秒分辨率的时间-印记。
大容量在板RAM缓存器用于CAN讯息。
自动化开关电源供应在CAN(初级)和USB(次级)之间,以减少笔记本电池的电源消耗。
支持用于分析工具的“只听”模式。
高性能驱动支持主要的操作系统。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 Leaf、LAPcan、PCIcan和 PCcan而编写的应用程序。
一个CAN连接用 ISO-11898高速CAN,50 kbit/s到1 Mbit/s (收发器Philips TJA1050),可选,第2个CAN连接用于低速 (收发器Philips TJA1054),或者高速 (ISO-11898)。
一个USB 1.1 连接 (12 Mbit/s),它是USB 2.0兼容。
电源来自CAN总线或者来自USB侧。
广泛的软件支持。
极好的EMC性能。
IP54分级。
结实的金属外壳。
故障容许电子CAN接口

8.基于USB的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USBcan II是基于USB的双通道CAN总线分析仪,其中一个通道用于高速CAN,另一个可选通道可用于高速CAN、低速CAN或单线CAN。

主要特点
一个装置可用于桌面和笔记本电脑。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CAN讯息打上具有10微秒分辨率的时间-印记。
大容量在板RAM缓存器用于CAN讯息。
自动化开关电源供应在CAN(初级)和USB(次级)之间,以减少笔记本电池的电源消耗。
支持用于分析工具的“只听”模式。
驱动支持主要的操作系统。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 Leaf、LAPcan、PCIcan和 PCcan而编写的应用程序。
非常好的错误处理。
一个CAN连接用于高速CAN,50 kbit/s到1 Mbit/s (收发器Philips TJA1050),一个用于低速 (收发器Philips TJA1054),单线 ( 收发器Philips AU5790)或者高速CAN( 收发器Philips TJA1050 )。
一个USB 1.1 连接 (12 Mbit/s),它是USB 2.0兼容。
电源来自CAN总线或者来自USB侧。
塑料外壳,尺寸大约50*90*25 mm (大约 2 x 3,5 x 1 inch) 。

9.带MagicSync精确同步技术的基于USB的专业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通过一个USB连接提供两个CAN总线接口。当和 Kvaser Linx组合起来时, 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也支持总线类型像LIN、J1587 和 SWC。
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支持Kvaser‘s MagiSync技术来同步多个装置之间的时间印记而不需要额外的导线,为多通道项目提供灵活性。具有快速反应时间和高数据吞吐量,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特别适合于快速ECU重写、高级总线分析仪和高效的开发工作。

主要特点
一个装置可用于桌面和笔记本电脑。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通过Kvaser MagiSync自动和精确的在几个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接口之间实现时钟同步。该技术是我们独有的并且获得了专利。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通过Kvaser Linx, 例如LIN、SWC、J1587等支持不同的总线类型。
CAN讯息打上具有2微秒精度的时间-印记和被同步。
大容量在板RAM缓存器用于CAN讯息。
处理40 000条讯息每秒。
非常好的错误处理。
支持用于分析工具的寂静模式。
CAN总线驱动台电隔离以保护硬件。
带标签的CAN通道用于容易识别所支持的物理层。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所有Kvaser硬件而编写的应用程序。
用一个9-针 D-SUB连接器接入CAN总线。
专门为USB 2.0而设计,向后兼容USB 1.1。
实际上经过标准的USB hub可以连接无限多个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装置,同时在单个PC上使用。
自动化开关电源供应在CAN(初级)和USB(次级)之间,以减少笔记本电池的电源消耗。
驱动支持主要的操作系统。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 Leaf、LAPcan、 PCIcan和 PCcan而编写的应用程序。
两个高速通道带ISO 11898-2兼容CAN收发器,10 kbit/s到1 Mbit/s。
塑料外壳,尺寸大约50*90*25 mm (大约 2 x 3,5 x 1 inch) 。

10.
Kvaser BlackBird Semipro是一款基于无线局域网(WLAN)技术的高性能的CAN总线分析仪。通过利用无线局域网技术(WLAN),可以实现高速的CAN总线通讯(802.11b/g),同时提高了CAN总线的灵活性和CAN总线网络的可覆盖范围。

Kvaser BlackBird Semipro利用强大和通用的无线局域网技术来解决以往CAN总线繁重的线缆负担。同时Kvaser BlackBird Semipro提供了灵活的通信模式,包括两种运行模式:Infrastructure 模式和Ad-hoc 模式 。

运行模式
Infrastructure 模式:用于一个网络或多个网络节点之间的通讯。
Ad-hoc模式:用于电脑与Kvaser BlackBird Semipro 的直接通讯。

应用领域
Kvaser BlackBird Semipro用于以下的无线通讯领域:诊断、检测和汽车测试、生产与制造线各个工作 站点之间的通讯以及用于其他需要移动性高和灵活性强的领域。

运行环境
IP67——为实际的工业现场而设计
整合天线
适合紧凑的、轻巧的和便携的设备上使用
运行温度:-30℃~+85℃

11.基于PCMCIA接口的双通道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LAPcan是一个两通道CAN接口用于PC卡(PCMCIA) 总线带两个Philips SJA1000 CAN控制器。CAN收发器就装在接口线缆内。

主要特点
快速和容易的插-和-用安装
CAN驱动 (DRVcans)可互换;见下面
物理层依据DRVcan类型
超声波焊接的卡骨架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在板固件将自动探测 DRVcan的类型
驱动支持主要的操作系统
PC卡(PCMCIA)类型II, 在板C161 16-bit微控制器
大容量在板RAM缓存器用于CAN讯息
支持“只-听”方式用于分析工具
DRVcan – 必需的线缆,连接器和CAN驱动用于LAPcan
为了最大化灵活性和可维护性,CAN驱动电路被装在LAPcan接口线缆内。请看单独的RVcan文档。
必须单独购买 Kvaser DRVcan并且不包括LAPcan。注意使用LAPcan需要一个或两个DRVcan。

12.Kvaser LAPcan II是一个两通道CAN接口用于PC卡(PCMCIA) 总线。它装备两个Philips SJA1000 CAN控制器,并且有一个高性能微处理器和存储器结构,也有增强的ESD强体力。

主要特点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就用安装
CAN驱动 (DRVcans)可互换;见下面
PC卡(PCMCIA)类型II, 在板C161 16-bit微控制器
超声波焊接的卡骨架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 active)标示符
驱动支持主要的操作系统
物理层依据DRVcan类型
大容量在板RAM缓存器用于CAN讯息
支持“只-听”方式用于分析工具
在板固件将自动探测 DRVcan的类型
DRVcan – 必需的线缆,连接器和CAN驱动用于LAPcan II
为了最大化灵活性和可维护性,CAN驱动电路被装在LAPcan II接口线缆内。请看单独的DRVcan文档。
必须单独购买 Kvaser DRVcan并且不包括LAPcan II。注意使用LAPcan II需要一个或两个DRVcan。

13.专为LAPcan总线分析仪设计的联接器
Kvaser DRVcan包含线缆,连接器和CAN总线驱动,用于LAPcan / LAPcan II PCMCIA CAN接口。DRVcan可互换并且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和可维护性。

DRVcan 251和DRVcan 1050用于正规的,高速的ISO 11898 CAN总线系统。
DRVcan Dnopto也专门用于正规的,高速的ISO 11898 CAN总线系统但是又装备了光耦合器。
DRVcan 1053和DRVcan 1054用于故障-容许CAN总线(有时叫作“低速CAN” )
DRVcan Fi采用光纤,用于特殊项目。不同的物理层由不同版本的产品支持。
DRVcan S和单线CAN (SAE J2411, GMLAN)一起用。
DRVlin和LIN总线一起使用。

14.基于PCI的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PCcan产品系列是一个CAN/PCI接口板系列,有三个型号:Kvaser PCIcan 4xHS、PCIcan HS/HS和PCIcan HS。

硬件
符合PCI 2.2
尺寸140 x 100 mm (大约5.5 x 4 in.)
I/O绘地图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即使在Windows NT 4.0下!)
CAN控制器: SJA1000来自Philips, 具有64-byte接收FIFO
支持CAN 2.0 A和2.0 B (active)
高速ISO 11898符合驱动电路
用DSUB CAN连接器接入CAN总线
CAN振荡器频率 : 16 MHz
用快速光耦合器光隔离驱动电路

只是PCIcan 4xHS:
在该卡上,CAN控制器可以单独连接到一个公用CAN总线
公用CAN总线有一个内装的可选择的终端

只是PCIcan HS/HS和HS:
PCIcan HS/HS和PCIcan HS能够可随意选择,带可互换的CAN驱动,支持例如单线CAN。

15.基于PCIX的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PCIcanx产品系列是一个CAN/PCI接口板系列,有三个型号:Kvaser PCIcanx 4xHS、PCIcanx HS/HS和PCIcanx HS。该Kvaser PCIcanx板适合于PCI-X和PCI总线系统。

硬件
符合PCI2.3
该板适合于3.3V PCI-X 和3.3V和5V PCI总线
全面兼容我们的PCIcan板
尺寸140 x 100 mm (大约5.5 x 4 in.)
I/O绘地图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CAN控制器: SJA1000来自Philips, 具有64-byte接收FIFO
支持CAN 2.0 A和2.0 B (active)
高速ISO 11898符合驱动电路
用DSUB CAN连接器接入CAN总线
CAN振荡器频率 : 16 MHz
用快速光耦合器光隔离驱动电路
宽温范围, -40°C - +85°C

16.单通道或双通道PCI接口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PCIcanx产品系列是一个CAN/PCI接口板系列,有三个型号:Kvaser PCIcanx 4xHS、PCIcanx HS/HS和PCIcanx HS。该Kvaser PCIcanx板适合于PCI-X和PCI总线系统。

硬件
符合PCI2.3
该板适合于3.3V PCI-X 和3.3V和5V PCI总线
全面兼容我们的PCIcan板
尺寸140 x 100 mm (大约5.5 x 4 in.)
I/O绘地图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CAN控制器: SJA1000来自Philips, 具有64-byte接收FIFO
支持CAN 2.0 A和2.0 B (active)
高速ISO 11898符合驱动电路
用DSUB CAN连接器接入CAN总线
CAN振荡器频率 : 16 MHz
用快速光耦合器光隔离驱动电路
宽温范围, -40°C - +85°C
软件和文档

下列软件适用于PCIcanx 4xHS、PCIcanx HS/HS 和 PCIcanx HS:
驱动支持Windows 95/98/ME/2000/XP和 Windows NT 4.0和Linux 。
Kvaser CanKing的Windows版本, 一个通用目的的交互式CAN总线监测器/分析仪,具备专门支持CanKingdom 和 DeviceNet。
Kvaser CANLIB SDK,它包含你开发Kvaser CAN板软件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包含全部文档和很多程序范例,写于C、C++、Delphi、Visual Basic和C#。所有的Kvaser CAN接口板共享一个通用软件API。为一个板型所写的程序将不需要修改地运行于其它的板型!
文档,软件和驱动是免费的。升级软件会定期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布。
我们所有的CAN接口和板共享一个通用的软件API。为一个板型写的程序也可以运行在其他板型上,不需要修改!
产品版本

17.双通道高速PCIX接口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PCIEcan产品是高速PCIX接口CAN总线分析仪,该产品可无损耗的发送、接收CAN总线标准帧和扩展帧。

硬件特点
完全兼容高速PCI-X规范。
专为标准工业PC机设计。
安装快速、简易,即插即用。
兼容PCIcanx和PCIcan产品系列
快速的I/O映射。
支持CAN 2.0 A和2.0 B (active)。
可生成、检测错误帧与远程帧。
采用Philips的SJA1000 CAN控制器,具有64位接收缓冲区。
带电隔离的CAN总线驱动器。
支持分析工具的“只听”模式。
尺寸122 x 103 mm (大约4.8 x 4.0 in.)。
驱动电路符合高速ISO 11898规范,波特率可达1 Mbit/s 。
通过DSUB CAN连接器接入CAN总线,针定义根据CiA-DS102规范。
板上CAN总线控制器振荡频率为16 MHz 。
适用温度:-40?C~+85?C。
支持Kvaser Linx。
专利号:US 5,696,911, SE 501984, DE 19514696。

软件和文档支持
Windows Vista/2003/XP/2000、Windows NT 4.0和Linux的驱动程序。
Kvaser CanKing是用于Windows系统的多功能CAN总线监测/分析软件,尤其是可以支持CanKingdom和DeviceNet。
Kvaser CANLIB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包)包括了开发CAN总线分析仪软件所需要的所有资料,包括用C、 C++、C#、Delphi和Visual Basic描述的全部文档和大量的程序范例。所有的CAN总线分析仪使用一个通用的API库,适用于任何一款Kvaser CAN分析仪。
J2435应用程序接口。
RP1210A应用程序接口。

18.
PCcan产品系列有三个型号: PCcan 4xHS, PCcan HS/HS和PCcan HS。

硬件:
该板是一个四分尺寸的(长135 mm)8-bit ISA总线板和占64byte的I/O空间。该基地址可以是任何200 H、240 H 、300 H和340 H。在CAN控制器上的中断信号可以被连接-在软件控制下-到ISA总线上的 IRQ 2/9, IRQ 3, 和IRQ 5等的任何一个。
原装的16 MHz振荡器可以用频率范围1–24 MHz的一个振荡器更换以获得要求的在总线上的比特率。PCcan 4xHS板消耗大约600 mA在5V下。
在PCcan卡上的工业标准的CAN控制器很容易被编程者接受。这使该卡特别适合于交叉平台的开发:你可以在你的PC机上开发你的软件,然后移动它,需要很小的变化,到你的嵌入系统。
CAN控制器支持CAN2.0 A和2.0 B (active)。该CAN总线驱动支持标准的,告诉的 ISO11898物理层。
外部连接器:
来自CAN电路的输出经过光耦合器和总线驱动(Philips 82C251, 符合ISO 11898)被连接到母 D-SUB连接器。
该连接器提供电压给总线部分(光耦合器和驱动电路)。另外也可以把PC用作电源;但是在电脑和CAN总线之间没有电隔离。
在PCcan 4xHS上,可以把4个CAN输入/输出连接到一个通用CAN总线,它也可以被连接到CAN连接器上。
软件:

下列软件可以用于Kvaser PCcan系列:
驱动程序:程序库用于 DOS; 16-bit DLL用于Windows 3.1 ; 32-bit 支持 Windows 95/98/ME/2000/XP和NT 4.0。
Kvaser CanKing的Windows版本, 一个通用目的的交互式CAN总线监测器/分析仪,具备专门支持CanKingdom 和 DeviceNet。
Kvaser CANLIB SDK,它包含你开发Kvaser CAN板软件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包含全部文档和很多程序范例,写于C、C++、Delphi、Visual Basic和C#。所有的Kvaser CAN接口板共享一个通用软件API。为一个板型所写的程序将不需要修改地运行于其它的板型!
文档,软件和驱动是免费的。升级软件会定期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布。
我们的所有CAN接口共享一个通用32-bit API,你可以用同样的程序,不用修改,适用于我们所有的CAN接口!

19.ISA CAN总线分析仪
Kvaser PC104+板具有紧凑、自堆栈的特性,其灵活的 PC104+的参数,大量减少了嵌入系统开发的时间和成本。Kvaser PC104+板是一个双通道的CAN总线分析仪,板上带有高性能的微控制器。

硬件特点
完全兼容PC/104+ 工业总线规范。
Stack-through连接器。
具有16位的高性能微控制器。
通过高速DPRAM与PC机通讯。
采用瑞萨Renesas (M16C) CAN总线控制器。
支持CAN 2.0 A和2.0 B (active) 。
支持沉默模式。
驱动电路符合高速ISO 11898规范,波特率可达1 Mbit/s。
带高速光耦合器的光隔离驱动器。
板上CAN总线控制器振荡频率为16 MHz 。
安装快速、简易,即插即用。
尺寸 91 x 96 mm (约 3.6 x 3.8 in.) 。
以IDC连接头或9帧DSUB连接头接入CAN总线。
适用温度:-40?C~+85?C。

软件和文档
Kvaser CANLIB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包)包括了开发CAN总线分析仪软件所需要的所有资料,包括用C、 C++、C#、Delphi和Visual Basic描述的全部文档和大量的程序范例。所有的CAN总线分析仪使用一个通用的API库,适用于任何一款Kvaser CAN分析仪。

20.支持J1587/LIN/SWC/LS/K-Line/Analog总线
将Kvaser Linx连接到Kvaser CAN总线分析仪上,即可分析J1587、LIN、K-Line、SWC 或 LS总线网络,其优越的兼容性、灵活性和可靠性,极大的方便了各种总线的分析,目前市场上尚只有Kvaser Linx J1587。

Kvaser Linx LIN适用于LIN 2.0和LIN 1.x.
Kvaser Linx J1587适用于 SAE J1587/1708.
Kvaser Linx K-line适用于ISO 9141.
Kvaser Linx SWC适用于SAE J2411, GMLAN.
Kvaser Linx LS适用于ISO 11898-3 (故障容忍CAN).
Kvaser Linx Analog I/O适用于从0到24伏的输入电压.

一般特点
塑模造的9针DSUB母连接器带大拇指螺钉
塑模造的9针DSUB公连接器
紧凑的塑料外壳
适用于Kvaser的高速CAN接口
特别适合于 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 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

21.CAN总线分析仪线缆

Kvaser OBD II Adapter Cable

Kvaser OBD II Adapter Cable通过一个9针
DSUB连接器将Kvaser的任何CAN总线分析仪连接到带有OBD II (J1962) 连接器的车辆上。

Kvaser OBD II Extension Cable

Kvaser OBD II Extension Cable是一端为公OBD II连接器,一端为母OBD II连接器的延长线缆,该线缆所有针都对应连接,由耐用的热塑橡胶制成。

Kvaser Q-cable LSZH

Kvaser Q-cable

Kvaser Q-cable LSZH与Kvaser Q-cable均为Kvaser PCIcanx 4xHS和Kvaser PCIcan 4xHS CAN总线分析仪的配带线缆。

21.仿真测试软件
Kvaser CanKing是一个免费的CAN总线监测器和通用诊断工具。它特别适合于交互式开发工作。您可以容易地发送CAN消息并研究它们在目标模块上的影响。你只需要一个Kvaser CAN接口。Kvaser CanKing完全免费。

特点:
基础版本使你能够在CAN总线上显示消息,并能够随意以几种不同方法格式化这些消息。你也可以通过填写对话框和压下OK来发送CAN消息。有很多消息排列选项。( CanKingdom的用户将看到支持这里的几乎所有King页)

其它特点包括:
为你已经发送的消息列出历史表格
CAN总线统计(消息的编号、总线负载等等)
一个通讯量发生器用于研究总线处于重载下的系统
消息进和出的时间标记(时间标记可以按绝对和相对格式显示)

22.SOFTING总线物理层和协议层诊断仪
适用于快速定位CAN总线和PROFIBUS各种通讯问题;实现电平级总线信号分析、协议分析,发现和消除总线通讯隐患,实时监控总线通讯质量。该产品特别适合大量使用CAN和PROFIBUS总线产品的最终用户自行进行系统维护和诊断,同时也适合系统集成商进行系统调试和验收。

网友J:
来我公司找吧.www.ykochina.cn

网友K(2009-01-22):
偶也关注这个帖子!另外谁有CAN触摸屏啊?

网友L(2009-03-21):
MWE-CAN502 双路CAN总线以太网转换器
MWE-CAN501 单路CAN总线以太网转换器
MWF-CAN-HUB24 24口全光信号Can总线交换机
MWE-CAN100 RS-232/RS-485/CanBus总线接入服务器
MWE-CAN200 RS-232/485/422/CanBus隔离转换延长器
MWE-CAN300 CanBus信号隔离中继器
MWF-CAN CAN总线光纤转换器
MWE232-CAN RS-232/CanBus隔离转换器

网友M:
CAN转RS232模块 可以做为CAN总线开发工具,简单易用,又需要请联系:13508924177 email:lclzg@163.com

网友N:
美国科动工业交换机2003年起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有独资工厂,产品性能优异,价格公道,大家不妨考虑对比一下.

另我公司代理科动ARCNET及CAN/DEVICENET产品,常用的有PCI20-CXB,PCI20-CXS,PCI20-TB5,QL-CXS,QL-TP5,MODHUB,USB22-CXB,EB/DNET-FOG等.

www.erk-elec.com

网友O(2009-04-24):
VR单片机SPC3开发板

订购信息型号 产品名称 CAN通道数 单价 描述
AVRSPC3 SPC3开发板 1 ¥800 SPC3开发板
备注: 2008年4月新升级!全面支持PROFIBUS协议,速度9.6K-12M波特率自适应
现货,该价格已含快递费用,1-2天可到达。性价比业界最高。

供货状态:现货
产品简介

9..24V供电,PROFIBUS速度支持9.6K......12MBps

一个232口,一个485口

单片机采用ATMEL公司的AVR单片机MEGA162

提供测试通过的HEX文件

如需源代码可另行购买

清单:

开发板一块
串口线一根
光盘一张
光盘中含有PROFIBUS与PROFINET详细的开发协议(PDF格式)

以下为主站对的从站的GSD文件,目前只支持这一种GSD从站的测试,在数据桢
的显示过程中主站的地址不会改变,由于时间原因没有作修改,可以设置端口号,
波特率(只支持9.6K,19.2K两种速度),主站、从站地址可改.用485<->232转换器
连接电脑与SPC3从站后点连接即可开始测试,目前可能使用USB转232的电脑上不
能正常使用.此为测试版,但在我的电脑上均与SPC3设计的从站进行了几百万次
正常的数据交换.但由于本人技术水平有限,难免有设计的不周到之处,希望大家
指出来的啦,让我们共同完善这个主站测试软件.

软件的下一版本的功能将会更多,支持GSD文件的导入,使软件支持更多的从
站.支持图形组态.

Power By 内存不足

欢迎到我们网站技术论坛: http://www.easy-plc.com/bbs
;---------------------------------------------------------------------
; GSD-File for PROMCU.COM SPC3 test board
; Supports auto baud
; Supports 12MBaud
;---------------------------------------------------------------------
#Profibus_DP Slave Test
GSD_Revision = 1
Vendor_Name = "PROMCU"
Model_Name = "Profibus Test board"
Revision = "V1.0"
Ident_Number = 0x0008
Protocol_Ident = 0
Station_Type = 0
FMS_supp = 0
Hardware_Release = "V1.0"
Software_Release = "V1.0"
9.6_supp = 1
19.2_supp = 1
93.75_supp = 1
187.5_supp = 1
500_supp = 1
1.5M_supp = 1
3M_supp = 1
6M_supp = 1
12M_supp = 1
MaxTsdr_9.6 = 60
MaxTsdr_19.2 = 60
MaxTsdr_93.75 = 60
MaxTsdr_187.5 = 60
MaxTsdr_500 = 100
MaxTsdr_1.5M = 150
MaxTsdr_3M = 250
MaxTsdr_6M = 450
MaxTsdr_12M = 800
Redundancy = 0
Repeater_Ctrl_Sig = 0
24V_Pins = 0
Implementation_Type = "SPC3"
Freeze_Mode_supp = 1
Sync_Mode_supp = 1
Auto_Baud_supp = 1
Set_Slave_Add_supp = 0
Min_Slave_Intervall = 1
Modular_Station = 0
; Max_Module = 1
Max_Input_Len = 32
Max_Output_Len = 32
Max_Data_Len = 64
Modul_Offset = 255
Max_User_Prm_Data_Len = 0
Fail_Safe = 0
Slave_Family = 0
Max_Diag_Data_Len = 6
Module = "16 Byte In, 16 Byte Out" 0x1F,0x2F
EndModule

系列资料请到我们的网站下载:

现场总线之家: www.easy-plc.com
QQ:604689196

EMAIL:jiangxingwei19860410@126.com

支持支付宝付款

网友P:
黄石科威生产CAN系列的PLC(EC系列),有各种类型的IO口。

网友Q:
当今的CAN产品太多了

网友R(2009-06-08):
黄石科威生产CAN系列的PLC(EC系列),很合适您,有开关量,有模拟量,又带有稳定性好,抗干扰性强,传输速度快的CAN通信。联系方式 QQ:240152004

电话:13971760853(小彭)

网友S(2010-01-14):
kingkai :

您好!

我们公司CAN总线产品系列:给您提供参考。具体参数如下:
技术规范:
■ 通信速度:最大通信速度为1Mbps。
■ 终端电阻选择跳线
■ 高速通信选择跳线。
■ 可编程硬件时标——25Us分辨率。
■ 通讯距离最长10Km。
■ 光电隔离:4端口独立隔离,隔离电压为2000V。
■ 支持协议:CAN2.0A/B协议
■ 支持Windows98/2000/xp、linux、vxworks驱动
■ 工业级产品:-40℃--85℃
订货信息
PCI总线
PCI-FYMCAN-2‥‥‥‥‥‥‥‥ PCI接口2路CAN总线,支持2.0A和2.0B
PCI-FYMCAN-4‥‥‥‥‥‥‥‥ PCI接口4路CAN总线,支持2.0A和2.0B
CPCI总线
CPCI-FYMCAN-2F‥‥‥‥‥‥‥‥ CPCI接口2路CAN总线,前面板走线,支持2.0A和2.0B
CPCI-FYMCAN-4F‥‥‥‥‥‥‥‥ CPCI接口4路CAN总线,前面板走线,支持2.0A和2.0B
CPCI-FYMCAN-2R‥‥‥‥‥‥‥‥ CPCI接口2路CAN总线,后面板走线,支持2.0A和2.0B
CPCI-FYMCAN-4R‥‥‥‥‥‥‥‥ CPCI接口4路CAN总线,后面板走线,支持2.0A和2.0B
PXI总线
PXI-FYMCAN-2‥‥‥‥‥‥‥‥ PXI接口2路CAN总线,支持2.0A和2.0B
PXI-FYMCAN-4‥‥‥‥‥‥‥‥ PXI接口4路CAN总线,支持2.0A和2.0B
PC104总线
PC104-FYMCAN-2‥‥‥‥‥‥‥‥ PC104接口2路CAN总线,支持2.0A和2.0B

更多型号和详细资料请联系:
联系人:杨先生
tel:029-88248339-8076
tel: 13649258675
email:yangke@fy-ic.com
msn:fangyuanming2621@hotmail.com

网友T:
做CAN的还真多啊

我公司有双路工业级USBCAN,先报上价格480元

可到淘宝店上看看:

如觉得可以联系我15810023908

网友U:
我所了解eview 有带CAN的人机界面(HMI)和PLC,说不定能够有用.

www.kinco.cn

网友V:
你可以找WAGO(万可电子)上海分公司,021-36338882

网友W(2010-04-03):
我们VDOM公司可提供本安防爆CAN电缆、宽温(-75度至200度)CAN电缆、低烟无卤CAN电缆、防油CAN电缆、高挠型(100万次折弯)CAN电缆、铠装CAN电缆、标准CAN电缆等等,各种规格应用的CAN电缆。

联系电话:010-68005160

网址:http://www.vdom.com.cn

E-mail:  sales@vdom.com.cn

网友X:
问问有人用DEVICE NET 扫描器连过CAN设备吗?

网友Y:
 勾股通信的NS27系列产品是我公司专为解决DeviceNet总线无法长距离传输问题,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桥式总线光纤中继器。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传输DeviceNet现场总线,继承并保留了DeviceNet总线的突出优点:对等传输、突发数据、总线仲裁等,同时实现了高速率时长距离传输、电气及地线隔离、提高抗干扰能力等

 www.gougunsk.com

网友Z(2010-05-28):
广州凯宝专业代理德国和柔/缆普CAN总线电缆,电话:13631468764/020-82329907-801 吴小姐

网友AA:
新品推荐啦!我司现新推出西门子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紫色)
6XV830-3EH10(绿色)
6XV1840-2AH10(蓝色)
6XV1830-0AH10(紫色)
西门子CP5611卡 (6GK1561-1AA00)
西门子CP5611 卡 (6GK1561-1AA01)

前线连器 6ES7392-1AJ00-OAAO(20针) 6ES7392-1AM00-OAAO(40针)
总线连接器 6ES79272-0B12-OXAO(90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OXAO(90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带编程口)
DIN导轨,热插播导轨!CP5611卡,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均特价销售中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呀!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茶小姐

网友AB(2010-07-22):
德国赫优讯Hilscher提供:

协议转换网关:CANopen协议和串口,其他总线的以及以太网协议的转换;

计算机通讯板卡:支持CANopen主从站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Exhibit2/typelist.asp?cid=94

 联系人:王先生
tel:0510-85166823
email:wanghaibo@beichen-automation.com

网友AC(2011-10-25):
6.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通讯线电缆 双绞线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fucan.com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PLC编程电缆说明:

1-1 SC-09+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用编程电缆 40元 /90元

1-2 USB-SC09+ 三菱FX全系列PLC编程电缆 120元

1-3 USB-SC09 USB-MPI USB-PPI 三菱FX 西门子200 300 400系列PLC三合一编程电缆
1-4 PC-MPI+ 西门子S7-300/400电缆(6ES7 972-0CA23-0XA0) 260元

1-5 PC-PPI+ 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40元 /90元

1-6 USB-PPI+ USB口西门子S7200电缆(6ES7 901-3DB30-0XA0) 120元

1.RS232/485/422/CAN/LON/TTL接口转换器 中继器 集线器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价格/光隔价格: 说明书下载

1 232485I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30元

2 232485422I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3 232485EW 防静电突波保护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60元

4 232485422E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100元

5 232CANIW 防静电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6 232485IWH 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50元/180元

7 232485422IWH 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8 232CANIWH 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9 232485IH 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20元/150元

10 232485EH 防雷型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50元/180元

11 232422IH 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2 485422IH RS485/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3 232CANIH RS232/CAN电平转换器(23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4 485CANIH RS485/CAN电平转换器(485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5 422CANIH RS422/CAN电平转换器(42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6 232TTLIH RS232/485/422/CAN-TTL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150元

17 DCLB 电磁滤波器(通讯用)/防雷器(通讯用) 160/190元

中继器 集线器 分配器 共享器 驱动器 隔离器

18 232232IW RS232光隔中继器 隔离器(无源型) 3线/5线 60元/90元

19 232232EH RS232光隔离长线驱动增强器(又名:串口泵) 100元

20 485485I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 32节点 200元/240元

21 422422I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 32节点 220元/260元

22 485485E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256节点 300元/340元

23 422422E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256节点 300元/340元

24 CANCANEH CAN 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10节点 260元/300元

25 PROFPROFIH PROFIBUS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32节点 260元/300元

26 4232HUB 4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3从/4主 120/150元

27 8232HUB 8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7从/8主 200/240元

28 4485HUB 4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200/240元

29 8485HUB 8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400/500元

30 1485-8485 RS485一入八出分配器 300/400元

31 4485-3485 RS485四入三出共享器 300/400元

32 4CANHUB 4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300/400元

33 8CANHUB 8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600/700元

34 5VGA VGA共享器 驱动器(一台计算机带四台显示器) 80元/170元

35 LONLONIH LONWORKS中继器 隔离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800元/1000元

36 232LONIH RS232-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000元

37 485LONIH RS485-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200元

38 LONHUB LONWORKS集线器 中继器 2口/4口/8口 800/1200/1800元

39 LONROUTER LONWORKS路由器 2口/4口 1600/2600元

2.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 金属表面加工 豪克冲击数控机床 振动时效

40 LQIC-Ⅰ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Ⅰ型) 35000元

41 LQIC-Ⅱ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Ⅱ型) 60000元

42 LQIC-Ⅲ 豪克冲击金属表面加工设备(抛光机床数控磨床) 80000元

43 LQIC-Ⅳ 超声波变频除垢仪

44 LQIC-Ⅴ ZS2004数码系列振动时效装置 8000元

45 LQIC-Ⅵ ZS2009液晶系列全自动振动时效装置 12000元

46 LQIC-Ⅶ 应力检测仪 10000元

3.数据音频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光纤配件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多模/单模价格: 说明书下载

47 OPT 光纤收发模块 130元/150元

48 TTLOPTIH TTL-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49 232OPTI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0 232OPTE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1 485OPTI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2 485OPTE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3 422OPTIH RS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4 232485422OPTIH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560元/590元

55 CANOPTI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400元/450元

56 CANOPTE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加强型 600元/650元

57 OPT232OPTIH RS23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58 OPT485OPTIH 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环网型 800/1000元

59 OPT422OPTIH RS42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60 OPTCANOPTIH CAN-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1100元

61 RJ45OPT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160元/190元

62 RJ45OPT1000 1000M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800元/900元

63 OPTOPTIH 光纤 中继器 (0-1Mbps) 900元

64 4OPTHUB 4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2000元

65 8OPTHUB 8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3600元

66 1YP1SJ 1路音频+数据光端机 一对500元

67 1SP 一路视频光端机 一对450元

68 1SP1SJ 一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500元

69 2SP1SJ 二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900元

70 4SP1SJ 四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1200元

71 8SP1SJ 八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1800元

72 LONOPTIH lonworks-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2000元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fucan.com

4.温湿度传感器 变送器 温湿度模块 隔离器 安全栅

73 DB485T/DB4851 通用型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 160元

74 DB485D/TH-802 带显示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 280元

75 DB485E 带显示以太网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 680元

76 DB485Z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 680元

77 HTC-1 家用温湿度计 80元

78 GELI 4~20mA隔离器 400元

79 ANQUAN 安全栅 400元

5.串口服务器 以太网模块 以太网I/O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80 232485422TCP RS232/485/422-以太网转换器 300元

81 232SERVER 串口服务器 2口/4口/8口 500/800/1500元

82 TTLTCP TTT-以太网嵌入式模块 180元

83 485422TCPIH RS485/422-以太网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400元

84 232TCPIH RS232-以太网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400元

85 TCP232OPT 以太网串口-光纤转换器 900元

7.无线转换器 呼叫器 数传模块电台 短信猫、彩信猫

序号 型号: 产品名称: 可靠150米价格 400米/800米价格:

86 232485TTLWX RS232/485/TTL-无线转换器 300元 500元/800元

87 232485TTLWXG RS232/485/TTL-无线高速转换器 500元 700元/1000元

88 MODEM 短信猫/彩信猫 400元/700元

89 FANGDA 手机信号放大器/屏蔽器 600元/700元

90 TANCE 金属探测器 300元/500元

8.工业级I/O 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仪表

9.USB转换器 数字示波器 编程器 仿真器 单片机实验板

99 USB232C USB-RS232转换器(商业型:0~115.2kbps) 40元/100元

100 USB232IWH USB-RS232转换器(工业型:0~300kbps) 200元

101 USB485IWH USB-RS485转换器(工业型:0~3Mbps) 200元

102 USB485IWH.G USB-RS485转换器(工业型:0~3Mbps 光电隔离) 260元

103 USB485EWH USB-RS485转换器(工业加强型:0~6Mbps) 400元

104 USB485KWH USB-RS485转换器(高速型:0~12Mbps) 600元

105 USB485422IWH USB-RS485/422转换器(工业型:0~3Mbps) 300元

106 USBCANIWH USB-CANBUS转换器(工业型:0~3Mbps) 300元

107 USB232OPT USB串口-光纤转换器 800元

108 F-24U 40M双踪USB接口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 1380元

109 F-210 100M双踪USB接口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 1680元

110 PCICOM 多串口卡 2口/4口/8口 150/300/600元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网友Y:
专为CAN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

NS26系列产品是我公司专为解决CAN总线无法长距离传输问题,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桥式总线光纤中继器。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传输CAN现场总线,继承并保留了CAN总线的突出优点:对等传输、突发数据、总线仲裁等,同时实现了高速率时长距离传输、电气及地线隔离、提高抗干扰能力等。此产品还具有如下优点: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
在应用时,采用NS26产品通过光纤网络连接两个或多个(最多为200个,在增强安全模式时,最多可级连64个)CAN的现场总线网段,不同的网段可以采用不同速率工作(在增强安全模式时,需使用同一速率),开关配置工作速率。本系统可以将任一网段上的数据转发到(依协议的方式,不破坏CAN的总线传输规则)其他的所有网段。
NS260有两种工作模式:标准工作模式与增强安全模式,在增强安全工作模式下实现全网数据的安全传输。

www.gougunsk.com

网友AD:
CAN-bus与UART数据透明转换模块可以实现CAN总线与RS232/485接口间的数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