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静电处理问题

楼主(2005-10-31):
各位同仁现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望各位帮忙:
  在机械产品中,如何处理静电问题!

网友A:
介质是什么?是需要静电还是要消除静电啊?

楼主:
我想消除静电!防止静电带来的危害

网友A:
如果是塑料的,可以考虑用电晕处理或火焰处理。如果是一些小零件可以考虑使用除静电风机之类的产品。
我以前在化装品包装行业的时候,塑料软管印刷的时候是要做除静电处理的,我们就是用电晕处理和火焰处理的。

网友B:
1、如果你的设备上或产品上可以接电线应到地上,这就是经济的办法;
2、购买专用的静电消除设备,价格较高。

网友C:
机械接地是常用和必须用的方法.流体消除静电难度大一些.

楼主:
大家是朋友:
  您好!
  我想消除的是流体产生的静电,在使用过程中,全部有金属接地,但偶尔会产生静电不能消除发生问题的情况,不知怎么才能彻底可靠的消除这类静电!

网友D(2006-01-13):
你可以考虑用纺织系统经常用的静电消除去wxsure@163.com

网友E:
以前我们有个车间的工人全部穿防静电服,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C:
请问你输送的是什么流体?用什么管路?产生什么形式的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