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助:FX2N PLC坏了

楼主(2005-10-31):
急 求助:
FX2N-48MR 的PLC 开始是好的.
别人使用后,就出现如下错误:

在PLC上的输出点Y11灯没亮的情况下,Y11端与COM3端接通了(两端间电阻为零);
在PLC停机,及关闭电源的情况下,Y11端与COM3端仍然处于接通状态
而且其他端子都很正常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已经修好了!!! 谢谢各位!!!

楼主:
大家帮忙提供点信息啦
讨论下问题出在哪儿了

休息一下

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诗歌之美,在于煽动男女出轨;女人之美,在于蠢得无怨无悔;男人之美,在于说谎说得白日见鬼。

楼主:
有两个造假钞的不小心造出面值15元的假钞,两人决定拿到偏远山区花掉,当他们拿一张15元买了1元的糖葫芦好,他们哭了,农民找了他们两张7块的。

网友A:
Y11对应的继电器可能烧毁了;

网友B:
输出坏了,换个输出点

楼主:
如果是继电器烧了
那该怎么办呢

之前没有加高电压,就只有接的DC24V电源

网友C:
清除你得程序,在看看,如果不行,你的输出点坏了

网友D:
继电器触点粘连,换一个点吧

网友E:
换点就得改程序,如过不换点就把对应继电器换了,我换过KOYO PLC的继电器

网友F:
继电器输出的触点粘住了,半导体输出的穿掉了,程序里换一下输出点(有空点的话)要不就换模块

网友G:
换个继电器模快就行啦,继电器触点有一定的使用寿命,难道你没有准备配件吗?

网友H:
我这里有FXPLC的继电器,要吗?要就跟我联系

网友I:
输出坏了,换个输出点!

网友J:
寄给我,我给你修价格便宜。13993161213

网友K:
换Y11的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A:
确认Y11已经烧毁的话,如果PLC还有多余的输出点就换一下,没有的话只能将PLC维修;

网友L:
是晶体管输出吗?如果是的,就可能是输出晶体管烧坏了。mitsubishi的输出只能承受0.5A电流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M:
更换PLC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有就是拿回厂家维修.呵呵!

网友N: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没弄的起来:-(,后来送到三菱去修的,他们修的老慢的
不过换个点就好啊

网友O:
换输出点

网友P:
如不想改程序,就将空余的继电器还一个过来吧。

网友Q:
改输出点,或换继电器,

网友R:
如果有輸出點多的話﹐換輸出點是最方便的﹐如果沒有多的話就修PLC吧。換個繼電器也不是很難的事吧?

网友S:
你打三菱客服问问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是输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