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高手

楼主(2005-10-31):
我现在有用了三四台的施耐德ATV31与AT58的变频器,放变频器的柜子放在电气室,离中控室有40-50米远。我中控室的PLC用的是OMRON的CS1机子。现在有出现如下问题:
1.PLC的输出模块给定给变频器的模拟量正常,变频器正常按给PLC给定值运转。但是从变频器读回来的模拟信号一接到PLC的输入模块PLC的对应通道就会受到干扰。我用万用表测量,发现返回的4-20MA模拟信号又很平稳,这又不像是被干扰的。
现在中控室只能给定变频器频率,却不能读取变频器的运行值。不知道会不会是接地的原因。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高频的谐波都测量不出来,建议用示波器来看看,并增加隔离模块进行隔离。

楼主:
给定与采集模拟量都是用同一条屏弊线上来,为什么PLC给定的不会受到干扰,采集会呢?

网友A:
跟您的电缆的屏蔽有关系,检查一下屏蔽接线也许会发现问题。

网友B:
万用表测量PLC端4-20mA稳定,PLC同样应该稳定,PLC应该有滤波,调整一下参数.如果还不行就加隔离.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就是接地问题处理的不好!

网友D(2006-04-21):
谁有AT58的使用手册啊?

网友C(2007-04-12):
通常是干扰的问题,加个信号滤波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