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场方面的监控传感器选型求教

楼主(2005-10-31):
各位大哥:
    小弟目前负责一个项目:主要是对养殖场方面的监控,采集的参数包括:水温、湿度、液位、流量。由于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采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比较合适。谢谢!

e-mail:wzping@autocenter.gd.cn

网友A:
搜索以下:楼宇自控,做该方面产品的人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我公司可以提供方案,这个是一个小系统,有多少个点,010-62977168-807

网友C:
我公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www.klha.cn  01082671108-309
bjjwhwhy@163.com

网友D:
呵呵,传感器是比较好选的哦,不过需要确定一些参数.传感器的信号通过采集模块或者二次仪表采集,进入计算机,通过组态软件显示和控制,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详细情况发到:XSQ1998@hotmail.com,我们给出一大体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