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线零线检测电路

楼主(2005-10-31):
请教如何检测相线零线电路,哪位大侠指教一下,在此先谢了!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就可以测量出相线、零线、地线了

网友B:
用数字万用表怎样检测零线和地线,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很简单的,你看看书你就知道的

网友D:
用数字表的电压挡!一端手拿着!另一端接触要检查的线!有一百多伏的就是相线!

网友B:
TO mccandhmi:
我指的是零线和地线,该怎样检测呢(在零线和地线线径不偏小,而且不弄断零线和地线的情况下)?

网友E:
我说一下:
给你5根或3根线.让你分零线和地线.是不是这样?
三相或单相相线验电笔可测.零线和地线要用单相大负载(如电炉)和万用表测量.负载的一端接相线.另一端分别接零线和地线.测相线与零线和地线.电压高(正常)的是零线.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沙漠里的鱼在 2005-11-5 18:56:00 发表的内容:
  用数字表的电压挡!一端手拿着!另一端接触要检查的线!有一百多伏的就是相线!
--------------------------------------------------------------------------------------------

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可取,要测相线零线直接用试电笔就可以啦

网友B:
有些疑问,只要零线和地线线径相同,而且零线上没有或者基本没有承受其它负荷(也就是说零线上目前基本没有电流),那么零线和地线之间基本上没有电压的,这种方法应该测不出来。
    举个例子,比如说比较大的开关柜上的零排和地排之间基本没有电压存在(因为零排上基本没有负荷,而且零线和地线线径都比较大,比如50平方毫米以上)。那么你就是加一个二十KW以上的单相负载可能都测不出来——在不远处的变压器附近,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B:
以下为引用:
    零线是一定要和相线(火线)构成回路的,在电力线路发生故障时,零线是可能带电的。
    地线是为了安全用电而设置的,如果没有地线,对电器本身的工作是没有影响的。地线的最大特点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带电,可以保障客户的人身安全。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中性线接地就叫零线;地线是专门打下的防止触电的保护线.零线和地线即相同又有区别,它们都是接地体,但接地电阻要求不同.零线是供电线路的一部分,而地线可独立于供电线路。

网友B:
零线和地线的区别在于如果是TN-S系统,零线和地线分开,但是在中性点处都接地;
TN-C-S中,地线就是零线在一个位置从零线上分出来的独立线,火线和地线也可以达到电气设备使用目的,但是地线是跟设备的外壳连在一起,这样用的话,在平时状态下会有微电流通过,这是由于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我是电工我怕谁?

网友:
下面引用由沙漠里的鱼在 2005-11-5 18:56:00 发表的内容:
  用数字表的电压挡!一端手拿着!另一端接触要检查的线!有一百多伏的就是相线!
----------------------------------------------------------------------------------------
不会有危险吗?

网友G:
有一种非接触式的电笔,碰到电缆皮上就可以测电磁场的强弱,从而判断那根线带电,那根不带电,而且价格不贵

网友B:
TO 我是电工我怕谁!~~:
只要你档位不要搞错(交流电压最高档),而且万用表是好的,保证你没有危险。。。

网友H:
现在安装的标准应该都是线的颜色分开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