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5-10-31):
各位大虾:
我是变频器新手,现在碰上难题了,各位伸把手啊。 是这样,选用了三菱的三相5。5千瓦变频器给功率4千瓦的电机供电,现在发现总是烧变频器啊,检查得知整流模块的D2被激穿,哪位知道怎样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请罗列一下,我好一一检查,谢谢啦!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否波动大?供电是否是自已发电?另加装压敏电阻,可看: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1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