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340的485通讯发送问题

楼主(2005-10-31):
 调用FB3的程序如下,我在DB31里面的数据是Byte,奇怪的是不管我怎么改变数据,
 我测得的发送口上的数据总是不变,感觉就是好像发送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在发送我
 想要发送的数据。我看到一位大侠说用ASCII通信协议时,还要用一个DB设置协议,
 是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设?我的调用FB3的方法,发送数据的指向不对吗?作为新     手,我怀疑我是不是有个基本错误。请指教。
      L     256                         //LADDR
      T     "SEND_WDB".LADDR

      L     2
      T     "SEND_WDB".LEN              //LEN

      L     31                          //DB_NO
      T     "SEND_WDB".DB_NO

      L     0                           //DBB_NOO
      T     "SEND_WDB".DB_NOO

// ------------------------
// SEND with instance DB
// ------------------------
      CALL  "P_SEND" , "DB_SEND"
       REQ   :="SEND_WDB".REQ
       R     :="SEND_WDB".R
       LADDR :="SEND_WDB".LADDR
       DB_NO :="SEND_WDB".DB_NO
       DBB_NO:="SEND_WDB".DB_NOO
       LEN   :="SEND_WDB".LEN
       DONE  :="SEND_WDB".DONE
       ERROR :="SEND_WDB".ERROR
       STATUS:="SEND_WDB".STATUS

// ------------------------
// generate edge for SEND_REQ
// ------------------------
      AN    "SEND_WDB".REQ              //SEND_REQ
      S     "SEND_WDB".REQ              //set SEND_REQ

      O     "SEND_WDB".DONE             //SEND_DONE
      O     "SEND_WDB".ERROR            //SEND_ERROR
      R     "SEND_WDB".REQ              //reset SEND_REQ

// -------------------------------
// verify "cycle without error"
// -------------------------------
      AN    "SEND_WDB".DONE             //verify SEND_DONE

网友A:
可以参考下面的案例: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086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把CP340和CPU接在一起,中间没有IM模块时,就是这样PS-CPU-CP,这时CP是在三号槽位,还是四号槽位。我觉得这样是在三号槽位,但是STEP7里面好像不能把CP340设在三号槽位。于是,我程序里面的硬件组态设置是把CP340设在了四号槽位,所以我想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请不吝指教。

网友A:
跟槽位关系不大,关键是模块的地址,地址正确,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默认地址是256-271,调用的时候我调用的地址也是256,关于这一点我就没弄明白,我看CPU314C-2PTP里面也用串口通信时,只有一个地址1023。为什么CP340会是几个地址。我觉得一个串口,就应该一个地址吧。它不是一个口吗?

网友B(2009-08-03):
CP340,CP341

这些通讯模块是不是在多CPU站的网络 每个都得配一块

网友C(2009-09-04):
CP模块不能放在第三槽的,在4-8之中